[ThreadX全家桶] 请教关于threadX钩子函数和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1-02-10):
1、threadx有类似FreeRTOS的vApplicationTickHook()钩子函数么?在哪里配置?
2、threadx创建了3个任务,优先级分别为26、27、28,这3个任务都能正常调度运行。
    然后又在第3个任务里创建了一个1ms的定时器,定时器跑起来了,3个任务却停止了。查资料说是threadx的定时器任务默认优先级最高,是这个原因么?

网友A:
1、没有
2、对,默认最高优先级0,注意一些API不可以在定时器组里面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
2、对,默认最高优先级0,注意一些API不可以在定时器组里面调用。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