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新例程设置GUI_USE_ARGB模式编译出错。

楼主(2021-02-11):
V7-500_emWin6.x实验_裸机方式移植模板将GUIConf.h文件中#define GUI_USE_ARGB    (1) ,打开ARGB模式,程序编译出错,提示.\Objects\outpu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SetDrawMemdev16bppFunc (referred from lcdconf_lin_template.o).看例程中LCDConf_Lin_Template.c中引用了GUI.h,GUI.h中有void GUI_MEMDEV_SetDrawMemdev16bppFunc(GUI_DRAWMEMDEV_16BPP_FUNC * pfDrawMemdev16bppFunc);定义,如何修改?

网友:
1、设置这个没用,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MDK带的,仅支持ABGR,库里面已经封装编译了,外部设置宏定义不起作用。
2、这个宏定义define GUI_USE_ARGB 是预留给STemWin以后升级使用的(STemWin有ARGB和ABGR两种格式的库文件),当前的STemWin5.4x的ARGB格式库带这个GUI_MEMDEV_SetDrawMemdev16bppFunc。

楼主:
MDK自带的6.10版本支持ARGB吗?是否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自带的6.10版本支持ARGB吗?是否可以直接替换?

现在只有ST提供了ARGB和ABGR格式库。MDK只有ABGR格式的。

楼主:
谢谢回复,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