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周报] 《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199期:2021.02.08--2021.02.14

楼主(2021-02-14):
1、树莓派单片机PIO+DMA高达250MHz的GPIO读写速度

PIO = 可编程IO,用户可以编程实现各种外设,有点类似FPGA的意思,树莓派单片机的30个IO都可以做可编程配置。

树莓派单片机是双核M0+,主频133MHz,DMA可以做到每个系统时钟周期做一次32bit的DMA传输,这个性能相当强,可以完美配合PIO做控制。

并且参考手册介绍,他们在制作一个使用树莓派单片机即可实现16通道,125MHz的逻辑分析仪例子,采用PIO + DMA做到每个系统时钟周期采集一次GPIO引脚数据,提供高达4Gb/s的带宽性能。

网上一个用户(和下面制作DVI的是一个人,已附Github)已经进行了125MHz的捕获测评,正常可实现,下面每个横杠是8ns的分辨率

这个还不是极限,树莓派单片机的超频性能非常强,用于给内核供电的LDO输出电压是可编程的,这就让超频非常方便(更高的超频是要加大内核电压)。

重点来了,Github的一个网友将树莓派单片机超频到252MHz运行,将PIO输出DVI信号来外接DVI接口显示器,通过PIO+DMA,将DVI的信号的IO翻转速度做到252Mbps,成功驱动640*480显示区,RGB565颜色格式,60Hz刷新率。
https://github.com/Wren6991/PicoDVI

甚至他们还尝试了驱动720p,30Hz刷新率,将单片机超频到372MHz运行,竟然通过了眼图测试,相当强,只是输出信号不太符合DVI规范。

根据他提供的测试代码,好几个网友已经实现了DVI功能。

另外,不知道树莓派单片机做快速交替采样是否方便,准备研究下250MHz快速交替实现500MHz的采样率,后面接个ADC,DAC的啥的,威力就很强了。

后面还会有各种花式玩法陆续被各路大神整出来,大家到时都可以玩一下。这里就有一个网友(David Slik)开整微型超算

2、Armv8-M内核架构安全软件漏洞修改方法

https://developer.arm.com/suppor ... mv8-m-stack-sealing
https://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335.asp

Armv8-M处理器上执行的安全软件可能容易受到来自非安全状态的攻击。如果安全软件在创建堆栈时或在状态模式之间执行非标准转换时不能正确管理安全堆栈,例如,创建伪造的异常返回堆栈帧以释放中断。此漏洞的解决办法在软件中即可实现,被称为Stack Sealing。

此架构涉及到的内核主要有Cortex-M23, Cortex-M33, CortexM35P 和 Cortex-M55

解决办法:

3、Arm与TensorFlow合作,开发了TensorFlow Lite内核的优化版本
https://blog.tensorflow.org/2021 ... ensorflow-lite.html

4、微软和Intel推出的简化IoT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Simplify IoT whitepaper.pdf

5、STM32G4系列推出新品STM32G491,STM32G4A1

https://blog.st.com/stm32g491-stm32g4a1/

相比之前的系列,RAM和Flash大了不少

6、 ThreadX GUIX,emWin6.x和裸机触摸触发方案已经完全统一

现在V5,V6和V7都已经统一,而且都是修改同样的函数实现。

裸机无需任何修改,emWin和GUIX仅需对bsp_ts_touch.c文件函数TOUCH_PutKey做个修改

7、Embedded Studio在Apple M1和Apple i7上执行的性能比较

Embedded Studio专门推出了一个原生支持M1的版本
https://blog.segger.com/segger-e ... le-m1-and-intel-i7/

8、基于STM32F407和F429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

F407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82

F429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81
说明:
RTX5全家桶的优势就是简单易用,各种应用配置一键生成,初学的话,上手很快。维护的好,稳定性也是杠杠的。
同时RTX5也是有汽车级,工业级,医疗和铁路安全认证,只是安全级别比ThreadX要稍微低些。

注意事项:
(1)、全部使用当前最新的MDK及其中间件版
     MDK使用V5.30及其以上版本。
     中间件软件包使用V7.12及其以上。
     MDK安装的STM32F4软件包使用V2.15.0及其以上。
     各种软件包镜像下载:链接

(2)、由于程序使用了DWT时钟周期计数器,程序下载后,请将板子重新上电使用,防止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复位。
(3)、此综合Deme会持续更新,不断完善。

MDK AC5和AC6目录:

操作说明:
RL-USB + RL-FlashFS文件系统操作:
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
1 显示SD卡容量和剩余容量。
2 显示SD卡根目录下的文件。
3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
4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
5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6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7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8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
9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
a 打开SD模拟U盘,注意是小写字母a。
b 关闭SD模拟U盘,注意是小写字母b。
RL-TCPnet网络协议操作:
(1)、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
     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
     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端口号1001。
(2)、如果使用固定IP请看RL-TCPnet V7.X教程附件章节进行设置:链接
(3)、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
(4)、按键K1按下,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5)、按键K2按下,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6)、按键K3按下,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RL-Flash和RL-USB串口命令操作:

RL-TCPnet详细操作说明可以看V7.X教程的第11章:

RTX5调试组件:

RL-USB调试组件:

RL-TCPnet调试组件:

RL-FlashFS调试组件:

9、ThreadX全家桶进展

(1)下周ThreadX FileX教程前几章教程发布。
(2)ThreadX全家桶综合模板下次升级增加DSP数字信号处理库支持,以源码的方式添加,同时提供MDK AC5,AC6,IAR和GCC四个版本工程。

初步测试了下,没问题。

下次升级主要是:
(1)全家桶源文件争取全部升级至6.1.4。
(2)增加Modbus RTU主从机。
(3)增加DSP库支持。

10、H7-TOOL和五位半万用表进展

(1)H7-TOOL全新固件版本基本已经完成,新的上位机版本(USB高速HID通信一条龙)正在加紧制作(新增HID高速方式串口助手和SEGGER RTT上位机版),很快将与大家见面。
(2)五位半万用表界面规划(独立的产品,与TOOL无关)

万用表是带锂电池的,2.4寸屏,320*240分辨率。

网友:
马上200期了

楼主:
终于更新完毕。

网友:
期待这个万用表,看界面还可以显示简单波形?还能是个LCR

网友A:
什么时候液晶显示驱动整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液晶显示驱动整和下

驱动无法统一,V5是RA8875系列,V6虽然也是LTDC+DMA2D方案,但V6的DMA2D不支持RGB和BGR互换。

当前V6和V7的底层驱动实现95%的地方已经统一。

网友B:
五位半万用表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位半万用表开源吗?

正式上架前会对开源问题做个说明。

网友:
不知不觉都看了快200期了么……

网友C:
第6个里面那个可以显示每个文件code大小的软件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6个里面那个可以显示每个文件code大小的软件是那个?

Embedded 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