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busb的x64版本问题

楼主(2021-02-1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40&highlight=libusb

在这里介绍了libusb,我在vs2015环境下x86模式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将调试环境配置成x64就报错误。提示相关的函数无法找到。
初步猜测是lib的版本不是64的原因,现在有libusb-win64这样版本的库不?

网友A:
win64下是可以正常运行win32程序的,向下兼容。而win64一般无法在win32上执行。

我现在一直用的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64下是可以正常运行win32程序的,向下兼容。而win64一般无法在win32上执行。

我现在一直用的64bit。

嗯  这点是的。  您说的一直用64bit的是 64bit的libusb.lib?
还是其他的64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64下是可以正常运行win32程序的,向下兼容。而win64一般无法在win32上执行。

我现在一直用的64bit。

我已经在vs2015中,增加了libusb.lib的支持,
在VS工程中,添加c/c++工程中外部头文件及库的基本步骤:
    1、添加工程的头文件目录:工程---属性---配置属性---c/c++---常规---附加包含目录:加上头文件存放目录。
    2、添加文件引用的lib静态库路径:工程---属性---配置属性---链接器---常规---附加库目录:加上lib文件存放目录。
         然后添加工程引用的lib文件名:工程---属性---配置属性---链接器---输入---附加依赖项:加上lib文件名。
    3、添加工程引用的dll动态库:把引用的dll放到工程的可执行文件所在的目录下。
步骤如上。
我现在将配置设置为X64就找不到这些函数了。但是X86就可以,您看看是不是因为版本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在vs2015中,增加了libusb.lib的支持,
在VS工程中,添加c/c++工程中外部头文件及库的基本步 ...

1、x64模式我没有用过,我一直用的win32,就是下面这个帖子的案例: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26

2、如果使用X64模式的话,你看下官方的说明,有没有对应说明,如果没有就用X86模式即可。
https://github.com/libusb/libusb/wiki/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x64模式我没有用过,我一直用的win32,就是下面这个帖子的案例: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 ...

ok  我也找到这里了。我去研究研究。谢谢大神 过年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