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ccu6芯片的usb固件

楼主(2021-02-17):
stm32f401ccu6的USB功能一直没有调通,有没有一份USB虚拟串口或者HID工作的固件库

网友A:
401的没有,F407有现成的

应网友需求,制作基于STM32-V5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供大家下载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的没有,F407有现成的

应网友需求,制作基于STM32-V5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供大家下载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的没有,F407有现成的

应网友需求,制作基于STM32-V5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供大家下载参考

有个问题请教下,硬汉:
USB固件实现的虚拟串口在Win7上可以正常识别工作,但是同样的固件在Win10系统中却显示驱动不正常,设备管理器里面出现感叹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下,硬汉:
USB固件实现的虚拟串口在Win7上可以正常识别工作,但是同样的固件在Win10系统中 ...

换个Win10电脑试试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