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4的USB全速模式,推荐用HS接口全速方式,因为HS接口支持DMA,而FS接口不支持

楼主(2021-02-17):
STM32F4系列有两个USB接口(独立的两个USB外设),FS全速接口和HS高速接口,其中HS高速接口可以使用内部PHY,这样就是当全速方式使用,也可以使用外置PHY做高速方式。

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项目里面使用全速方式,推荐使用HS接口的全速,因为支持DMA,而端点数比FS接口多。

RL-USB里面有专门的配置项,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2021-04-01):
硬汉哥,我用OTG_FS接口方式,我的U盘无法进入FS中断,我看到很多F4299 的U盘例程都是用HS,是不是不能用FS接口呢

网友A:
硬汉哥,我用F429的OTG_FS接口,外接U盘时不能进FS中断,我看大部分的例程都是HS接口,是不是FS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我用F429的OTG_FS接口,外接U盘时不能进FS中断,我看大部分的例程都是HS接口,是不是FS不好使

没问题,F429的两个USB可以实现各自独立功能的。

USB FS外设也是OTG,即可Host,也可以Device。

我最早做的这个例子就是用USB FS做了个Host

【原创开源应用第5期】基于RL-USB+RL-FlashFS的外挂U盘解决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02&fromuid=58

网友B:
RL-FLASHFS, u盘如何支持热插拔,没插U盘就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FLASHFS, u盘如何支持热插拔,没插U盘就初始化不成功。

我这个例子里面搞了简单的处理

基于STM32F429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181&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F429的两个USB可以实现各自独立功能的。

USB FS外设也是OTG,即可Host,也可以Device。

好的,收到了,非常感谢您,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您,这个RL_USB库是不是比STM32的USB库稳定性高一些,现在STM32 USB库V3.0以上的是不是只支持HAL库开发方式了,标准库不支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收到了,非常感谢您,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您,这个RL_USB库是不是比STM32的USB库稳定性高一些,现在 ...

ST的标准库库版USB协议栈好像已经停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的标准库库版USB协议栈好像已经停更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24-07-19):
H7用HS接口全速方式,只能采用cubemx配置,按照usb教程中的配置,插入电脑后无法枚举出设备,H7在这块需要做什么额外的设置吗,还是说cubamx配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用HS接口全速方式,只能采用cubemx配置,按照usb教程中的配置,插入电脑后无法枚举出设备,H7在这块需要 ...

可以看下这个,这个里面两个USB都使用了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06-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这个,这个里面两个USB都使用了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 ...

好嘞,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