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V6.X] RL-FlashFS V6.X驱动NAND注意ALE和CLE地址设置,不要配置反了

楼主(2021-02-17):
移植的时候,这个地方容易搞错

网友A:
谢谢提醒,这两个地址搞反了,折腾惨了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这两个地址搞反了,折腾惨了

谢谢帖子提醒,我也整半天整不出来,原因在这

网友(2023-03-17):
果然这里错了,改回来就可以了,幸好能找到个帖子

网友B(2023-12-11):
0x7000000是什么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7000000是什么地址呢?

FMC NAND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