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使用RL-FlashFS外挂U盘,SD卡和NAND三合一制作成功,并且RL-USB同时虚拟NAND和SD卡两个U盘也搞好了

楼主(2021-02-17):
这个功能已经在V5,V6和V7的RTX5全家桶综合模板全部实现成功,下次升级将整合进去。

1、RL-USB同时虚拟NAND和SD卡两个U盘

2、下面是FlashFS同时外挂U盘,NAND和SD卡三合一测试代码:

  1. /*
  2. *********************************************************************************************************
  3. *
  4. *        模块名称 : FlashFS文件系统演示模块。
  5. *        文件名称 : demo_flashfs.c
  6. *        版    本 : V1.0
  7. *        说    明 : 该例程移植FlashFS文件系统,主要学习FlashFS的综合操作。
  8. *
  9. *        修改记录 :
  10.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11. *       V1.0    2021-02-16   Eric2013    1. RL-FlashFS短文件名版本V6.x
  12. *
  13. *        Copyright (C), 2021-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14. *
  15. *********************************************************************************************************
  16. */
  17. #include "includes.h"

/* 用于测试读写速度 */
#define TEST_FILE_LEN                        (2*1024*1024)        /* 用于测试的文件长度 */
#define BUF_SIZE                                (4*1024)                /* 每次读写SD卡的最大数据长度 */

/*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ViewSDCapacity(char *_path);
static void ViewRootDir(char *_path);
static void CreateNewFile(char *_path);
static void ReadFileData(char *_path);
static void SeekFileData(char *_path);
static void DeleteDirFile(char *_path);
static void WriteFileTest(char *_path);
static void WriteCSVFile(char *_path);
static void ReadCSVFileData(char *_path);
static void DispMenu(void);
static void DotFormat(uint64_t _ullVal, char *_sp);

/* FlashFS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fsOK:成功",
        "fsError:未指定的错误",
        "fsUnsupported:操作不支持",
        "fsAccessDenied:资源访问被拒绝",

        "fsInvalidParameter:参数无效",
        "fsInvalidDrive:驱动无效或驱动不存在",
        "fsInvalidPath:路径无效",
        "fsUninitializedDrive:驱动未初始化 ",

        "fsDriverError:读写操作",
        "fsMediaError:媒介错误",
        "fsNoMedia:媒介不存在,或者未初始化",
        "fsNoFileSystem:文件系统未格式化",

        "fsNoFreeSpace:没有可用空间",
        "fsFileNotFound:文件未找到",
        "fsDirNotEmpty:文件夹非空",
        "fsTooManyOpenFiles:打开文件太多",
};

static char * DevicePath[]=
{
        "M0:", /* SD卡 */
        "U0:", /* U盘  */
        "N0:", /* NAND */
};

uint8_t g_TestBuf[BUF_SIZE];

/*
*********************************************************************************************************
*        函 数 名: DemoFlashFS
*        功能说明: FlashFS件系统演示主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emoFlashFS(void)
{
        uint8_t cmd;
        uint8_t result;
    char *_path = DevicePath[0];
    usbStatus ustatus;

        /* 打印命令列表,用户可以通过串口操作指令 */
        DispMenu();

        while(1)
        {
                if (comGetChar(COM1, &cmd))        /* 从串口读入一个字符(非阻塞方式) */
                {
                        printf("\r\n");
                        switch (cmd)
                        {
                                case '1':
                                        printf("【1 - ViewSDCapacity】\r\n");
                                        ViewSDCapacity(_path);                /* 挂载,卸载及其容量显示 */
                                        break;

                                case '2':
                                        printf("【2 - ViewRootDir】\r\n");
                                        ViewRootDir(_path);                    /* 显示SD卡根目录下的文件名 */
                                        break;

                                case '3':
                                        printf("【3 - CreateNewFile】\r\n");
                                        CreateNewFile(_path);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 */
                                        break;

                                case '4':
                                        printf("【4 - ReadFileData】\r\n");
                                        ReadFileData(_path);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  */
                                        break;

                                case '5':
                                        printf("【5 - SeekFileData】\r\n");
                                        SeekFileData(_path);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在指定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
                                        break;

                                case '6':
                                        printf("【6 - DeleteDirFile】\r\n");
                                        DeleteDirFile(_path);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
                                        break;

                                case '7':
                                        printf("【7 - WriteFileTest】\r\n");
                                        WriteFileTest(_path);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
                                        break;

                                case '8':
                                        printf("【8 - WriteCSVFile】\r\n");
                                        WriteCSVFile(_path);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  */
                                        break;

                                case '9':
                                        printf("【9 - ReadCSVFileData】\r\n");
                                        ReadCSVFileData(_path);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  */
                                        break;

                                case 'M':
                case 'm':
                                        printf("【m - OpenSDCard】\r\n");
                    if(strncmp("U0:", _path, 3) == 0)
                    {
                        USBH_MSC_Uninitialize(0);
                        USBH_Uninitialize(0U);
                    }
                                        _path = DevicePath[0];
                                        break;

                                case 'U':
                case 'u':
                                        printf("【u - OpenUsbDevice】\r\n");
                    printf("初始化枚举U盘中....");
                    USBH_Initialize(0U);
                    USBH_MSC_Initialize(0U);
                    while (USBH_MSC_GetStatus (0) != usbOK)
                    {
                        osDelay(500);
                        printf(".");
                    }
                    printf("\r\n");
                                        _path = DevicePath[1];
                                        break;

                                case 'N':
                case 'n':
                                        printf("【n - OpenNand】\r\n");
                    if(strncmp("U0:", _path, 3) == 0)
                    {
                        USBH_MSC_Uninitialize(0);
                        USBH_Uninitialize(0U);
                    }
                                        _path = DevicePath[2];
                                        break;

                case 'A':
                                case 'a':
                                        printf("【a - OpenUSB Device】\r\n");
                                        printf("注意,SD卡挂载期间,不可操作其它命令,要卸载后才可以操作!!\r\n");
                                        USBD_Initialize(0U);
                                        USBD_Connect   (0U);
                                        break;

                case 'B':
                                case 'b':
                                        printf("【b - CloseUSB Device】\r\n");
                                        USBD_Disconnect(0);
                                        USBD_Uninitialize(0);
                                        break;

                                default:
                                        DispMenu();
                                        break;
                        }
                }

                osDelay(10);
        }
}

/*
*********************************************************************************************************
*        函 数 名: DispMenu
*        功能说明: 显示操作提示菜单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ispMenu(void)
{
        printf("\r\n------------------------------------------------\r\n");
        printf("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r\n");
        printf("首次使用,如果操作NAND,务必调用串口命令0,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r\n");
        printf("1 - 显示卡容量和剩余容量\r\n");
        printf("2 - 显示卡根目录下的文件\r\n");
        printf("3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r\n");
        printf("4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r\n");
        printf("5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r\n");
        printf("6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r\n");
        printf("7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r\n");
        printf("8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r\n");
        printf("9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r\n");
        printf("m - 操作SD卡命令\r\n");
        printf("u - 操作U盘命令\r\n");
        printf("n - 操作NAND命令\r\n");
        printf("b - 关闭SD模拟U盘\r\n");
        printf("a - 打开SD模拟U盘\r\n");
        printf("b - 关闭SD模拟U盘\r\n");
}

/*
*********************************************************************************************************
*        函 数 名: DotFormatjavascript:;
*        功能说明: 将数据规范化显示,方便用户查看
*             比如
*             2345678   ---->  2.345.678
*             334426783 ---->  334.426.783
*             以三个数为单位进行显示
*        形    参: _ullVal   需要规范显示的数值
*             _sp       规范显示后数据存储的buf。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otFormat(uint64_t _ullVal, char *_sp)
{
        /* 数值大于等于10^9 */
        if (_ullVal >= (uint64_t)1e9)
        {
                _sp += sprintf (_sp, "%d.", (uint32_t)(_ullVal / (uint64_t)1e9));
                _ullVal %= (uint64_t)1e9;
                _sp += sprintf (_sp, "%03d.", (uint32_t)(_ullVal / (uint64_t)1e6));
                _ullVal %= (uint64_t)1e6;
                sprintf (_sp, "%03d.%03d", (uint32_t)(_ullVal / 1000), (uint32_t)(_ullVal % 1000));
                return;
        }

        /* 数值大于等于10^6 */
        if (_ullVal >= (uint64_t)1e6)
        {
                _sp += sprintf (_sp,"%d.", (uint32_t)(_ullVal / (uint64_t)1e6));
                _ullVal %= (uint64_t)1e6;
                sprintf (_sp,"%03d.%03d", (uint32_t)(_ullVal / 1000), (uint32_t)(_ullVal % 1000));
                return;
        }

        /* 数值大于等于10^3 */
        if (_ullVal >= 1000)
        {
                sprintf (_sp, "%d.%03d", (uint32_t)(_ullVal / 1000), (uint32_t)(_ullVal % 1000));
                return;
        }

        /* 其它数值 */
        sprintf (_sp,"%d",(uint32_t)(_ullVal));
}

/*
*********************************************************************************************************
*        函 数 名: ViewSDCapacity
*        功能说明: 设备的挂载,卸载及其容量显示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ViewSDCapacity(char *_path)
{
        uint8_t result;
        fsMediaInfo info;
        uint64_t ullSdCapacity;
        int32_t id;
        uint8_t buf[15];
        uint32_t ser_num;
        fsStatus restatus;
        char *opt;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设备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格式化 */
        if(strncmp(_path, _path, 3) == 0)
        {
            opt = "/LL /L nand /FAT16";
            printf("文件系统格式中......\r\n");
            result = fformat (_path, opt);
            printf("文件系统格式化 (%s)\r\n", ReVal_Table[result]);
            if(result != NULL)
            {
                return;
            }
        }
        else
        {
            return;
        }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获取volume label */
        if (fvol (_path, (char *)buf, &ser_num) == 0)
        {
                if (buf[0])
                {
                        printf ("volume label是 %s\r\n", buf);
                }
                else
                {
                        printf ("没有volume label\r\n");
                }

                printf ("volume serial number是 %d\r\n", ser_num);
        }
        else
        {
                printf ("Volume访问错误\r\n");
        }

        /* 获取剩余容量 */
        ullSdCapacity = ffree(_path);
        DotFormat(ullSdCapacity, (char *)buf);
        printf("剩余容量 = %10s字节\r\n", buf);

        /* 卸载设备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ViewRootDir
*        功能说明: 显示根目录下的文件名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ViewRootDir(char *_path)
{
        uint8_t result;
        fsFileInfo info;
        uint8_t buf[15];
    char pathbuf[20];

    info.fileID = 0;   /* 每次使用ffind函数前,info.fileID必须初始化为0 */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printf("文件名                 |  文件大小     | 文件ID  | 属性      |日期\r\n");

        /*
           将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列出来。
           1. "*" 或者 "*.*" 搜索指定路径下的所有文件
           2. "abc*"         搜索指定路径下以abc开头的所有文件
           3. "*.jpg"        搜索指定路径下以.jpg结尾的所有文件
           4. "abc*.jpg"     搜索指定路径下以abc开头和.jpg结尾的所有文件

           以下是实现搜索根目录下所有文件
        */
    sprintf(pathbuf, "%s*.*", _path);
        while(ffind (pathbuf, &info) == 0)
        {
                /* 调整文件显示大小格式 */
                DotFormat(info.size, (char *)buf);

                /* 打印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
                printf ("%-20s %12s bytes, ID: %04d  ",
                                info.name,
                                buf,
                                info.fileID);

                /* 判断是文件还是子目录 */
                if (info.attrib & FS_FAT_ATTR_DIRECTORY)
                {
                        printf("(0x%02x)目录", info.attrib);
                }
                else
                {
                        printf("(0x%02x)文件", info.attrib);
                }

                /* 显示文件日期 */
                printf ("  %04d.%02d.%02d  %02d:%02d\r\n",
                 info.time.year, info.time.mon, info.time.day,
               info.time.hr, info.time.min);
    }

        if (info.fileID == 0)
        {
                printf ("卡中没有存放文件\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CreateNewFile
*        功能说明: 创建三个text文本,分别使用fwrite,fprintf和fputs写数据。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CreateNewFile(char *_path)
{
        const uint8_t WriteText[]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r\n2015-09-06\r\nwww.armfly.com\r\nWWW.ARMFLY.COM"};
        const uint8_t WriteText1[]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r"};
        FILE *fout;
        uint32_t bw;
        uint32_t i = 2;
        uint8_t result;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1.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1.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1.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bw = fwrite (WriteText,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out);
                if(bw ==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2.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2.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2.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bw =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fout) != NULL)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3.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3.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3.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fputs((const char *)WriteText1, fout);

                /*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fout) != NULL)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ReadFileData
*        功能说明: 分别使用fread,fscan和fgets读取三个不同的txt文件。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ReadFileData(char *_path)
{
        const uint8_t WriteText[]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r\n2015-09-06\r\nwww.armfly.com\r\nWWW.ARMFLY.COM"};
        uint8_t Readbuf[50];
        FILE *fin;
        uint32_t bw;
        uint32_t index1, index2;
        float  count = 0.0f;
        uint8_t result;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1.txt */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1.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1>打开文件\\test\\test1.txt成功\r\n");

                /* 防止警告 */
                (void) WriteText;

                /* 读数据 */
                bw = fread(Readbuf,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in);
                if(bw ==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
                        Readbuf[bw] = NULL;
                        printf("test1.txt 文件内容 : \r\n%s\r\n", Readbuf);
                }
                else
                {
                        printf("读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 可能文件不存在\r\n");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2.txt */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2.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r\n<2>打开文件\\test\\test2.txt成功\r\n");

                bw = fscanf(fin, "%d %d %f", &index1, &index2, &count);

                /* 3参数都读出来了 */
                if (bw == 3)
                {
                        printf("读出的数值\r\nindex1 = %d index2 = %d count = %f\r\n", index1, index2, count);
                }
                else
                {
                        printf("读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s)\r\n", ReVal_Table[result]);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3.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3.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r\n<3>打开文件\\test\\test3.txt成功\r\n");

                /* 读数据 */
                if(fgets((char *)Readbuf, sizeof(Readbuf), fin) != NULL)
                {
                        printf("test3.txt 文件内容 : \r\n%s\r\n", Readbuf);
                }
                else
                {
                        printf("读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SeekFileData
*        功能说明: 创建一个text文本,在指定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SeekFileData(char *_path)
{
        const uint8_t WriteText[]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FILE *fin, *fout;
        uint32_t bw;
        uint32_t uiPos;
        uint8_t ucChar;
        uint8_t result;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1.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xt成功,如果没有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bw = fwrite (WriteText,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out);
                if(bw ==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xt失败\r\n");
        }

        /***********************************************/
        sprintf(namepath, "%s\\test.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r");
        if (fin != NULL)
        {
                printf("\r\n打开文件\\test.txt成功\r\n");

                /* 读取文件test.txt的位置0的字符 */
                fseek (fin, 0L, SEEK_SET);
                uiPos = ftell(fin);
                ucChar = fgetc (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读取文件test.txt的位置1的字符 */
                fseek (fin, 1L, SEEK_SET);
                uiPos = ftell(fin);
                ucChar = fgetc (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读取文件test.txt的位置25的字符 */
                fseek (fin, 25L, SEEK_SET);
                uiPos = ftell(fin);
                ucChar = fgetc (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通过上面函数的操作,当前读写位置是26
                   下面函数是在当前位置的基础上后退2个位置,也就是24,调用函数fgetc后,位置就是25
                 */
                fseek (fin, -2L, SEEK_CUR);
                uiPos = ftell(fin);
                ucChar = fgetc (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读取文件test.txt的倒数第2个字符, 最后一个是'\0' */
                fseek (fin, -2L, SEEK_END);
                uiPos = ftell(fin);
                ucChar = fgetc (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将读取位置重新定位到文件开头 */
                rewind(fin);
                uiPos = ftell(fin);
                ucChar = fgetc (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这里是演示一下ungetc的作用,此函数就是将当前的读取位置偏移回一个字符,
                   而fgetc调用后位置增加一个字符。
                 */
                fseek (fin, 0L, SEEK_SET);
                ucChar = fgetc (fin);
                uiPos = ftell(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ungetc(ucChar, fin);
                uiPos = ftell(fin);
                printf("文件test.txt当前读取位置:%02d,字符:%c\r\n", uiPos, ucChar);

                /* 关闭*/
                fclose (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xt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DeleteDirFile
*        功能说明: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eleteDirFile(char *_path)
{
        uint8_t result;
        uint8_t i;
        fsStatus restatus;
        char FileName[5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删除文件 speed1.txt */
        for (i = 0; i < 20; i++)
        {
        sprintf(FileName, "%s\\Speed%02d.txt", _path, i);/* 每写1次,序号递增 */
                restatus = fdelete (FileName, NULL);
                if (restatus != NULL)
                {
                        printf("%s文件不存在(返回值:%d)\r\n", FileName, result);
                }
                else
                {
                        printf("删除%s文件成功\r\n", FileName);
                }
        }

        for(i = 1; i < 4; i++)
        {
        sprintf(FileName, "%s\\test\\test%01d.txt", _path, i);   /* 每写1次,序号递增 */
                restatus = fdelete (FileName, NULL);
                if (restatus != NULL)
                {
                        printf("%s文件不存在(返回值:%d)\r\n", FileName, result);
                }
                else
                {
                        printf("删除%s文件成功\r\n", FileName);
                }
        }

        /* 删除文件夹test */
    sprintf(FileName, "%s\\test", _path);
        restatus = fdelete (FileName, NULL);
        if (restatus != NULL)
        {
                printf("test文件夹非空或不存在(返回值:%d)\r\n", result);
        }
        else
        {
                printf("删除test文件夹成功\r\n");
        }

        /* 删除csv文件 */

    sprintf(FileName, "%s\\record.csv", _path);
        restatus = fdelete (FileName, NULL);
        if (restatus != NULL)
        {
                printf("record.csv文件不存在(返回值:%d)\r\n", result);
        }
        else
        {
                printf("删除record.csv件成功\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WriteFileTest
*        功能说明: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WriteFileTest(char *_path)
{
        FILE *fout;
        uint32_t bw;
        uint32_t i,k;
        uint32_t runtime1,runtime2,timelen;
        uint8_t err = 0, result;
        char TestFileName[13];
        static uint8_t s_ucTestSn = 0;

        for (i = 0; i < sizeof(g_TestBuf); i++)
        {
                g_TestBuf[i] = (i / 512) + '0';
        }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打开文件 -----------------------------------------*/
        sprintf(TestFileName, "%s\\Speed%02d.txt", _path, s_ucTestSn++);                /* 每写1次,序号递增 */
        fout = fopen (TestFileName,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文件: %s创建失败\r\n", TestFileName);
                goto access_fail;
        }

        /* 写一串数据 测试写速度-----------------------------------------*/
        printf("开始写文件%s %dKB ...\r\n", TestFileName, TEST_FILE_LEN / 1024);
        runtime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读取系统运行时间 */
        for (i = 0; i < TEST_FILE_LEN / BUF_SIZE; i++)
        {
                bw = fwrite (g_TestBuf, sizeof(uint8_t), BUF_SIZE, fout);
                if (bw == BUF_SIZE)
                {
                        if (((i + 1) % 8) == 0)
                        {
                                printf(".");
                        }
                }
                else
                {
                        err = 1;
                        printf("%s文件写失败\r\n", TestFileName);
                        break;
                }
        }
        runtime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读取系统运行时间 */

        if (err == 0)
        {
                timelen = (runtime2 - runtime1);
                printf("\r\n  写耗时 : %dms   平均写速度 : %dB/S (%dKB/S)\r\n",
                        timelen,
                        (TEST_FILE_LEN * 1000) / timelen,
                        ((TEST_FILE_LEN / 1024) * 1000) / timelen);
        }

        /* 使用函数ferror再次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 (fout))
        {
                printf ("写数据过程中出现过错误\r\n\n");
    }
        else
        {
                printf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r\n\n");
        }

        fclose (fout);        /* 关闭文件*/

        /* 开始读文件,测试读速度 ---------------------------------------*/
        fout = fopen (TestFileName, "r");
        if (fout ==  NULL)
        {
                printf("文件: %s读取失败\r\n", TestFileName);
                goto access_fail;
        }

        printf("开始读文件 %dKB ...\r\n", TEST_FILE_LEN / 1024);
        runtime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读取系统运行时间 */
        for (i = 0; i < TEST_FILE_LEN / BUF_SIZE; i++)
        {
                bw = fread(g_TestBuf, sizeof(uint8_t), BUF_SIZE, fout);
                if (bw == BUF_SIZE)
                {
                        if (((i + 1) % 8) == 0)
                        {
                                printf(".");
                        }

                        /* 比较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此语句会导致读卡速度结果降低 */
                        for (k = 0; k < sizeof(g_TestBuf); k++)
                        {
                                if (g_TestBuf[k] != (k / 512) + '0')
                                {
                                          err = 1;
                                        printf("Speed1.txt 文件读成功,但是数据出错\r\n");
                                        break;
                                }
                        }
                        if (err == 1)
                        {
                                break;
                        }
                }
                else
                {
                        err = 1;
                        printf("Speed1.txt 文件读失败\r\n");
                        break;
                }
        }
        runtime2 = osKernelGetTickCount();        /* 读取系统运行时间 */

        if (err == 0)
        {
                timelen = (runtime2 - runtime1);
                printf("\r\n  读耗时 : %dms   平均读速度 : %dB/S (%dKB/S)\r\n", timelen,
                        (TEST_FILE_LEN * 1000) / timelen, ((TEST_FILE_LEN / 1024) * 1000) / timelen);
        }

        /* 使用函数ferror再次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 (fout))
        {
                printf ("读数据过程中出现过错误\r\n");
    }
        else
        {
                printf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r\n");
        }

        fclose (fout);        /* 关闭文件*/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WriteCSVFile
*        功能说明: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WriteCSVFile(char *_path)
{
        const uint8_t WriteText[] = {"记录时间,标号,记录数值一,记录数值二\r\n"};
        FILE *fout;
        uint8_t result;
        static uint16_t i = 1;
        static uint8_t ucFirstRunFlag = 0;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1. 打开文件record.csv,如果没有此文件会自动创建。
          2. 第二个参数表示向此文件写数据都从尾部开始添加。
        */
        sprintf(namepath, "%s\\record.csv",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a");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M0:\\record.csvt成功,如果没有此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如果是第一次写数据,先写CSV文件的表项的题目,以后写数据不再需要写此表项 */
                if(ucFirstRunFlag == 0)
                {
                        fprintf(fout, (char *)WriteText);
                        ucFirstRunFlag = 1;
                }

                /* 依次写5行数据 */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i++;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i++;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i++;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i++;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i++;

                /*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fout) != NULL)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M0:\\record.csv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ReadCSVFileData
*        功能说明: 读取CSV文件中的数据。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ReadCSVFileData(char *_path)
{
        uint8_t Readbuf[50];
        FILE *fin;
        uint8_t result;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打开record.csv文件 */
        sprintf(namepath, "%s\\record.csv",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M0:\\record.csv成功\r\n");

                /* 将所有数据都读出来,使用fgets函数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行一行的读取,因为此函数遇到'\n'换行符就会停止读取 */
                while (fgets((char *)Readbuf, sizeof(Readbuf), fin) != NULL)
                {
                        printf("%s", Readbuf);
                }

                /*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fin) != NULL)
                {
                        printf("读出内容失败\r\n");
                }
                else
                {
                        printf("record.csv里面的内容全部正确读出\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M0:\\record.csv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
有测试过读写速度吗?

网友A:
有测试过读写速度吗?
编辑:抱歉,没看到有审核,造成了重复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过读写速度吗?
编辑:抱歉,没看到有审核,造成了重复发贴。

都测了。

1、USB2.0全速理论值是1.5MB/S,这里实际外挂测试是800KB左右,这种属于正常测试速度。
2、下面NAND的测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277
写速度2-3MB/S,读速度4-6MB/S,可以修改FMC参数,加大NAND缓冲和设置MDK优化提升速度

3、下面是SD Class10测试,10-15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12

网友:
又可以白嫖了

网友B:
老大这个搞定了吧,能否先放出来给我们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个搞定了吧,能否先放出来给我们玩玩

可以,代码还没有整合到RTX5模板中,等下周整合了再发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测了。

1、USB2.0全速理论值是1.5MB/S,这里实际外挂测试是800KB左右,这种属于正常测试速度。

您好,手邊用V7進行開發,
由於將應用於嚴苛的工業環境,選用NAND (非SDHC卡) 實測2.n MM/S,太過臨界
,若想要提升至4MB/S 有何建議嗎?
更換高效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手邊用V7進行開發,
由於將應用於嚴苛的工業環境,選用NAND (非SDHC卡) 實測2.n MM/S,太過臨界
...

底层有个for循环的写入,你可以考虑改成D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层有个for循环的写入,你可以考虑改成DMA

Eric 您好,兩點請教:
1.範例程式中的如下部分 調整成 HAL_MDMA_DeInit(&hmdma);   是嗎?
        for (i = 0; i < sizeof(g_TestBuf); i++)
        {
                g_TestBuf = (i / 512) + '0';
        }

2.手邊進行把NAND FLASH (AC5) 改成AC6  有發生3 Warning:
請教需要排除嗎? 還是可忽略?
../../Libraries/STM32H7xx_HAL_Driver/Src/stm32h7xx_ll_usb.c(785): warning: '__packed__' attribute ignored when parsing type [-Wignored-attributes]
      USBx_DFIFO(ch_ep_num) = *((__packed uint32_t *)src);
                                 ^~~~~~~~
../../Libraries/STM32H7xx_HAL_Driver/Inc/stm32h7xx_hal_def.h(133):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__packed'
    #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
../../Libraries/STM32H7xx_HAL_Driver/Src/stm32h7xx_ll_usb.c(812): warning: '__packed__' attribute ignored when parsing type [-Wignored-attributes]
    *(__packed uint32_t *)dest = USBx_DFIFO(0);
      ^~~~~~~~
../../Libraries/STM32H7xx_HAL_Driver/Inc/stm32h7xx_hal_def.h(133):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__packed'
    #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以上請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 您好,兩點請教:
1.範例程式中的如下部分 調整成 HAL_MDMA_DeInit(&hmdma);   是嗎?
        for (i = 0; ...

不是这个,是RL-FlashFS的底层函数。

需要AC6,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12

网友D:
硬汉哥,可以通过网络ftp的形式访问这个存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可以通过网络ftp的形式访问这个存储吗

已经发布了FTP支持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12&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层有个for循环的写入,你可以考虑改成DMA

硬漢哥, 感謝提供方向,但如何設定,該NAND FLASH 的DMA 功能,不太明白的,請教有該設定參考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漢哥, 感謝提供方向,但如何設定,該NAND FLASH 的DMA 功能,不太明白的,請教有該設定參考碼嗎?

使用内存到内存方式,看此教程的第62章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89章(2021-01-1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内存到内存方式,看此教程的第62章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 ...

好的,著手測調研究,謝謝。

网友C:
硬漢哥,請教是否有該RTX5 全家桶的 Clock Configuration 的(倍/除)頻樹狀圖可分享嗎?
或是 CubeMx 的nnn.ioc 檔案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漢哥,請教是否有該RTX5 全家桶的 Clock Configuration 的(倍/除)頻樹狀圖可分享嗎?
或是 CubeMx 的nnn. ...

我们没有做这个。

网友E(2021-04-14):
硬汉哥 我最近在测试sd卡模拟u盘的实验,现在情况是:当我调用1挂载和2打开文件这两个函数之后,我的模拟u盘就可以正常在pc上显示出来;但是当我没调用这俩函数的时候,就会提示我进行初始化,但是初始化会失败;参照的你的flash/sd/nand模拟u盘的那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 我最近在测试sd卡模拟u盘的实验,现在情况是:当我调用1挂载和2打开文件这两个函数之后,我的模拟u ...

建议直接在我发的RTX5综合模板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