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移植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提示缺少一批xxxx_Private.h文件解决办法

楼主(2021-02-17):
将AppWizard此路径下的头文件替换工程里面的头文件即可(像MDK提供的emWin6.x,里面不带这个文件)

网友:
汉哥,请教个问题,我这边已经参考你提供的模板移植了那个emwin6.x的MDK版本的。
然后用APPWizard生成代码(版本是6.16),有那么一段
void APPW_X_Setup(void) {
  APPW_SetpfInitText(_InitText);
  //APPW_X_FS_Init();    //如果这个在AppWizard 614版本注释掉没问题
  APPW_SetData(_apRootList, _NumScreens, _aVarList, _NumVars);
  //APPW_SetFocusInfo(&_FocusInfo);  //这一段 比614增多的一段。
}

APPW_SetFocusInfo这个api没有,然后那个_FocusInfo的变量类型也没有定义。 所以这里也把它注释掉(不知道能不能注释掉)

结果就是黑屏。

网友A:
接上:
调试发现是卡在了 APP_CreateRoot()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
调试发现是卡在了 APP_CreateRoot()上

这个问题注意了没

AppWizard上控件使用位图时,注意不要选Auto格式,容易造成硬件异常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220&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注意了没

AppWizard上控件使用位图时,注意不要选Auto格式,容易造成硬件异常

注意到了的,主要是生成代码里面有一个未定义的APPW_DRAW_FOCUS_INFO,是不是版本差异问题呢,mdk的enwin版本是6.10h,那边生成代码是6.16的感觉。

Build started: Project: HK_CDIP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folder: 'D:\Program Files\Keil_v5.30\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hk_handheld'
compiling APPWConf.c...
..\MyApp\APPWizard_G\Source\Generated\APPWConf.c(63): error:  #20: identifier "APPW_DRAW_FOCUS_INFO" is undefined
  static APPW_DRAW_FOCUS_INFO _FocusInfo = {
..\MyApp\APPWizard_G\Source\Generated\APPWConf.c(99): warning:  #223-D: function "APPW_SetFocusInfo" declared implicitly
    APPW_SetFocusInfo(&_FocusInfo);
..\MyApp\APPWizard_G\Source\Generated\APPWConf.c: 1 warning, 1 error
"..\OBJ\HK_CDI_P.axf" - 1 Error(s), 1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后面也发现,用APPWizard生成的一些空间,在MKD里面那个emwin 的库lib好像都是不支持的,显示未定义一些变量,比如那个guang控件

网友:
找到原因了,将官方下载的版本6.10里面的头文件替换一下好了。不过那两句还是要注释,而且,因为MDK版本是6.10,有些控件确实是用不了的,比如二维码和键盘就用不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