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PDATEDIALOG里添加EDIT_SetTexl后屏无反应

楼主(2021-02-17):
UPDATEDIALOG* gUpdateDialog;
void Meter(void)
{
        currentWindow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gUpdateDialog = AllUpdate;
        clientDlg     = WM_GetClientWindow(currentWindow);
}

void AllUpdate(void){
        WM_HWIN  vItem;
         WM_SelectWindow(clientDlg);
        GUI_SetTextMode(GUI_TM_NORMAL);
        vItem = WM_GetDialogItem(clientDlg,ID_LISTBOX_1);
        EDIT_SetText(vItem,"123");                                             //不添加屏是好的,添加了点屏没反应
}

网友A:
实现略繁琐,而且你贴的代码错误略多。

如果你要采用你楼主位的方法,直接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INIT消息里面获取EDIT句柄给全局变量,然后随时都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略繁琐,而且你贴的代码错误略多。

如果你要采用你楼主位的方法,直接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INIT消息里 ...

你说的方法我知道,但我要实时更新edit里的内容, 添加EDIT_SetText(vItem,"123")后屏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知道,但我要实时更新edit里的内容, 添加EDIT_SetText(vItem,"123")后屏就没反应了

1、我说的方法就可以实时更新,随时更新,你获取到句柄后,就可以随时调用EDIT的API操作了。
2、你这里死机,最大的问题是你获取的listbox的句柄,然后调用EDIT控件的API去操作,这个是不可以的,大部分情况下会直接硬件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