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有没有坛友的ThreadX模板是采用VSCode + Cmake方案,最近想做个这种方案的模板

楼主(2021-02-18):
坛友有做过一个Ninjia + Cmake:

分享一个用Cmake+Ninja构建的Threadx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636

最近想给ThreadX全家桶做个VSCode的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比较熟悉这个,主要是VScode的json文件配置的比较闹心。

网友A:
一直在用vscode做编辑器, 主要问题是路径和包含设定不全导致自动补全有时候不太好用, 但即使这样也是非常好用的.
至于编译和调试, 完全没有使用vscode的想法, 这东西在这两方面有什么优点吗? ide原生的工具他不香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vscode做编辑器, 主要问题是路径和包含设定不全导致自动补全有时候不太好用, 但即使这样也是非常好 ...

主要是我发现Github上很多开源工程都是Cmake的,所以也想整个,熟悉下这个流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vscode做编辑器, 主要问题是路径和包含设定不全导致自动补全有时候不太好用, 但即使这样也是非常好 ...

https://blog.csdn.net/cp_srd/article/details/110673301
自动补全的问题是c_cpp_properties.json导致找不到路径,没法自动提示,看看我这个帖子,应该对你有帮助。
vscode+cmake我之前搞过stm32裸机的,麻烦的很,其实不是很推荐这么做。如果以后keil也发律师函,估计这个方案会被很多人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cp_srd/article/details/110673301
自动补全的问题是c_cpp_properties.json导致 ...

是的,确实有点麻烦,所以看看有没有坛友做好的模板。

网友C:
vscode 还有个 cortexm-debug 插件,配合 opemocd 可以使用 jlink stlink 调试。github 上有个 stm32-cmake 模板可以参考下。
研究了一段时间 cmake,编译器配置就懵掉了。感觉 vscode 的配置其次,感觉高手是不是都是用命令行搞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code 还有个 cortexm-debug 插件,配合 opemocd 可以使用 jlink stlink 调试。github 上有个 stm32-cmake ...

论坛上有个坛友发过一个完整的VScode搭建

windows10 1809版本下搭建vscode+wsl+gcc的开发环境,并为v7转化基础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有点麻烦,所以看看有没有坛友做好的模板。

各种基于eclipse的ide就是比vscode+cmake更好解决方案,vscode插件确实很多,但是写一个项目就写好几个配置文件也很花时间,主要这个时间居然跟产品代码本身没有关系,只是为了解决公司不买商业软件的问题,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基于eclipse的ide就是比vscode+cmake更好解决方案,vscode插件确实很多,但是写一个项目就写好几个配 ...

eclipse方案到时打算用STM32CubeIDE也熟悉下。

VScode方案实在不行就只能做编辑器用了,ThreadX还是用官方做的Ninjia + Cmake编译,调试用Ozone。

网友:
我是一直用的cmake+wsl+gcc,windows的除了装exe环境之外,还需要配置json文件,如果不是arm的芯片,还要手动搞openocd的,就没弄,threadx的cmake写估计是写的玩的,有点敷衍

网友:
版主是在找这样的工程吗?https://github.com/azure-rtos/getting-started

楼主:
对,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下这份文档:https://github.com/azure-rtos/getting-started/blob/master/docs/debugging-local ...

谢谢。

网友E:
我用的是 "Keil Assistant"插件,可以用vscode直接打开MDK的工程,直接用mdk的编译器编译
用vscode打开mdk工程前,先要保证工程文件用mdk可以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 "Keil Assistant"插件,可以用vscode直接打开MDK的工程,直接用mdk的编译器编译
用vscode打开mdk ...

谢谢,主要还是想倒腾下VSCode和CMAKE的流程。

网友:
我的工程就是基于CMake+GCC+vscode的开发环境,不过是S32K144芯片+RTThread系统,可以实现在vscode上调试,编译报警提示以及代码感知,CMake在配置完成后可以设置生成Compile_Commands.json文件,然后在C/C++插件里指定这个文件的位置的路径,就可以了实现代码感知功能,不用去./vscode/seetings.json一个一个添加头文件路径,整个功能配置完成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的,主要还是要对CMake熟悉和CMake插件的配置选项要清楚.要想在VSCode上调试就用弄清楚Cortex-debug插件的配置.

网友F:
1.在CMake tool 插件中勾选上配置这两个选项

该功能配置后会在执行CMake指令时添加-DCMAKE_EXPORT_COMPILE_COMMANDS:BOOL=TRUE命令

2.在C/C++插件配置文件c_cpp_properties.json中添加这两个设置
configurationProvider": "ms-vscode.cmake-tools",
"compileCommands": "${workspaceFolder}/build/compile_commands.json",

这样C/C++插件就可以通过读取这个文件自动感知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在CMake tool 插件中勾选上配置这两个选项

该功能配置后会在执行CMake指令时添加-DCMAKE_EXPORT_COMPI ...

谢谢。

网友:
高手还是挺多的,跟大佬们多学习

网友:
我的截图咋没了

楼主:
有截图,你这个应该是直接拖拉进来的,这种的会刷新非常慢,因为解码是这种东西,我帮你修改下

楼主:
已经改了,改为上传方式,现在刷新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改为上传方式,现在刷新应该没问题了。

谢谢老大了,第一次发帖还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