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的最高SDIO时钟是50MHz,一般我们都是使用48MHz

楼主(2021-02-18):
SDIO时钟是和USB,RNG在一起的,由于USB要固定48MHz,所以我们这里固定使用48MHz时钟。

如果没有选择旁路分频器,SDIO外设固定做了2分频,所以实际驱动SD卡的时钟在0-25MHz。如果选择了旁路分频器,SDIO可以以最高的50MHz时钟驱动芯片。

楼主:
修改楼主位。
如果没有选择旁路分频器,SDIO外设固定做了2分频,所以实际驱动SD卡的时钟在0-25MHz。
如果选择了旁路分频器,SDIO可以以最高的50MHz时钟驱动芯片。

网友A(2021-05-21):
在使用USB和SDIO后,
按文档使用旁路SDIO_CLOCK_BYPASS_DISABLE, (CLKDIV =0)SDIO_CK = SDIOCLK / [CLKDIV + 2] = 24MHZ
按文档不使用旁路SDIO_CLOCK_BYPASS_ENABLE, 我测试到还是24MHZ, 理论上应该是48MHZ。
请教怎么能得到48MHZ的时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USB和SDIO后,
按文档使用旁路SDIO_CLOCK_BYPASS_DISABLE, (CLKDIV =0)SDIO_CK = SDIOCLK / [CLK ...

可以考虑锁定下是哪个寄存器配置的,看看运行起来后,这个寄存器正常不

网友(2021-06-21):
我在STM32F407测了下,SDIO_ClockBypass_Enable后文件系统就工作不了了,时钟旁路后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也要跟着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USB和SDIO后,
按文档使用旁路SDIO_CLOCK_BYPASS_DISABLE, (CLKDIV =0)SDIO_CK = SDIOCLK / [CLK ...

你说反了,SDIO_CLOCK_BYPASS_DISABLE是禁止旁路,在驱动 SDIO_CK 输出信号前,根据 CLKDIV 值对 SDIOCLK 进行分频;SDIO_CLOCK_BYPASS_ENABLE是使能旁路,由SDIOCLK 直接驱动 SDIO_CK 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