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关于NAND的NWAIT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2-18):
NAND-FLASH具有NWAIT信号,在CUBEMX中也可以配置使能这个信号,但为什么我看给的例程中,都是把它当成普通输入IO,软件判断呢?

网友A:
可以的,只是我们从F1开始一直做手动判断了,所以这个驱动方案一直延续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是我们从F1开始一直做手动判断了,所以这个驱动方案一直延续下来了。

我实验了,如果CUBEMX中开启NWAIT功能,那么RGB屏就黑屏,不显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验了,如果CUBEMX中开启NWAIT功能,那么RGB屏就黑屏,不显示了。。。

当前我们H7板子配套的例子是开启的NWAIT

详情你看此贴的例子即可:

基于V7的新版RL-USB和RL-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实现更简单,用户仅需初始化FM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277

*********************************************************************************************************
*        函 数 名: bsp_FMC_NAND_Init
*        功能说明: 配置FSMC和GPIO用于NAND Flash接口。这个函数必须在读写nand flash前被调用一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define BUSY_GPIO        GPIOD
#define BUSY_PIN        GPIO_PIN_6

static void bsp_FMC_NAND_Init(void)
{
        /* --NAND Flash GPIOs 配置  ------*/
        {
                /*
                        PD0/FMC_D2
                        PD1/FMC_D3
                        PD4/FMC_NOE
                        PD5/FMC_NWE

                                PD7/FMC_NCE2  --替换为 PG9/FMC_NCE3

                        PD11/FMC_A16/FMC_CLE
                        PD12/FMC_A17/FMC_ALE
                        PD14/FMC_D0
                        PD15/FMC_D1

                        PE7/FMC_D4
                        PE8/FMC_D5
                        PE9/FMC_D6
                        PE10/FMC_D7

                        PD6/FMC_NWAIT        (本例程用查询方式判忙,此口线作为普通GPIO输入功能使用)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 使能 GPIO时钟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 使能FMC时钟 */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 设置 GPIOD 相关的IO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_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2_FMC;

                /* 配置GPIOD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ure);

                /* 配置GPIOE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ure);

                /* 配置GPIOG NAND 片选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_structure);

                /* busy R/B 设置为输入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 设置输入 */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 GPIO速度等级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BUSY_PIN;
                HAL_GPIO_Init(BUSY_GPIO, &gpio_init_structure);
        }

        {
                NAND_HandleTypeDef hNand = {0};

                FMC_NAND_PCC_TimingTypeDef CommonSpaceTiming;
                FMC_NAND_PCC_TimingTypeDef AttributeSpaceTiming;

                hNand.Instance = FMC_NAND_DEVICE;
                hNand.Init.NandBank = FMC_NAND_BANK3;                                                /* 定义FSMC NAND BANK 号 */
                hNand.Init.Waitfeature = FMC_NAND_PCC_WAIT_FEATURE_DISABLE;        /* 插入等待时序使能, 禁止 */
                hNand.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AND_PCC_MEM_BUS_WIDTH_8;        /* 数据宽度 8bit */
                hNand.Init.EccComputation = FMC_NAND_ECC_DISABLE;                        /* ECC错误检查和纠正功能 - 禁止 */
                hNand.Init.ECCPageSize = FMC_NAND_ECC_PAGE_SIZE_2048BYTE;        /* ECC 页面大小 */
                hNand.Init.TCLRSetupTime = 0x03;                                                        /* C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HCLK周期数 */
                hNand.Init.TARSetupTime = 0x03;                             /* A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HCLK周期数 */

                /* 2-5-3-1 V6 OK   4-10-6-2 异常 */
                CommonSpaceTiming.SetupTime = 3;
                CommonSpaceTiming.WaitSetupTime = 5;
                CommonSpaceTiming.HoldSetupTime = 3;
                CommonSpaceTiming.HiZSetupTime = 3;

                AttributeSpaceTiming.SetupTime = 3;
                AttributeSpaceTiming.WaitSetupTime = 5;
                AttributeSpaceTiming.HoldSetupTime = 3;
                AttributeSpaceTiming.HiZSetupTime = 3;

                HAL_NAND_Init(&hNand, &CommonSpaceTiming, &AttributeSpaceTiming);
        }
}

虽然开头加了这个,RL-FlashFS并没有调用:

/* 必须等待,否则读出数据异常, 此处应该判断超时*/
#define WAIT_BUSY()        {        \
        uint16_t k;         \
        for (k = 0; k < 200; k++)        \
        {        \
                if ((BUSY_GPIO->IDR & BUSY_PIN) == 0) break;        \
        }        \
        for (k = 0; k < 2000; k++)        \
        {        \
                if ((BUSY_GPIO->IDR & BUSY_PIN) != 0) break;        \
        }        \
}

/**
  \fn          int32_t Driver_NANDx_GetDeviceBusy (uint32_t dev_num)
  \brief       NAND Driver GetDeviceBusy callback.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by user.
  \param[in]   dev_num   Device number
  \return      1=busy, 0=not busy, or error
*/
int32_t 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 (uint32_t dev_num)
{
        WAIT_BUSY();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我们H7板子配套的例子是开启的NWAIT

详情你看此贴的例子即可:

硬汉兄,我看了“V7-FreeRTOS + RL-FlashFS + RL-USB + NAND”工程。
在nand_membus_config.h中开启了ready/busy pin的检测,也就是说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 应该会被调用吧??而且NWAIT是D口的6脚吧,上面的配置代码,把这个脚也配置成了普通输入IO,并没有开启它的复用功能:
                /* busy R/B 设置为输入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 设置输入 */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 GPIO速度等级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BUSY_PIN;
                HAL_GPIO_Init(BUSY_GPIO, &gpio_init_structure);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兄,我看了“V7-FreeRTOS + RL-FlashFS + RL-USB + NAND”工程。
在nand_membus_config.h中开启了re ...

还是你看的仔细,帮你也测试了下,用我们V7板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