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图片显示,选择指定区域显示

楼主(2021-02-18):
我创建一个win ,在上面显示图1,然后期望:1.不分割这两张图,只用这两张图。
2.点击图1的01区域(艺术字),显示出图2 的01区域(艺术字)效果,其他部分都不变。
3.松开,恢复成图1。
4.  02,03,04,05区域同01区域
请问emwin 如何实现?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这个还是将图标裁剪出来比较方便(ps搞这个很容易),再配合按钮自定义回调。

网友B:
看到迪文科技,觉得你使用的是串口组态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将图标裁剪出来比较方便(ps搞这个很容易),再配合按钮自定义回调。
void copy_part_of_bitmap(int x, int y, const GUI_BITMAP *bmp, int x0, int y0, int width, int height)
{
  GUI_RECT rect;

  rect.x0 = x;
  rect.y0 = y;
  rect.x1 = x + width - 1;
  rect.y1 = y + height - 1;
  GUI_SetClipRect(&rect);
  GUI_DrawBitmap(bmp, x0, y0);
  GUI_SetClipRect(NULL);
}

static void _CbHom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printf("WM_PAINT:_CbHome\n");
                        copy_part_of_bitmap(g_tBmpPara.iX,g_tBmpPara.iY,g_tBmpPara.pBmp,g_tBmpPara.iX0,g_tBmpPara.iY0,g_tBmpPara.iWidth,g_tBmpPara.iHeight);
                        //GUI_DrawBitmap(g_tBmpPara.pBmp, 160, 93);

                        break;
                }
                default:
                        BUTTON_Callback(pMsg);
        }
}

static void _CbRvDmHom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                        GUI_DrawBitmap(&(g_tRwDm.hPic[16]), 0, 0);
                        //copy_part_of_bitmap(g_tBmpPara.iX,g_tBmpPara.iY,g_tBmpPara.pBmp,g_tBmpPara.iX0,g_tBmpPara.iY0,g_tBmpPara.iWidth,g_tBmpPara.iHeight);
                        break;
            }
        case WM_INIT_DIALOG:
                        g_tBmpPara.pBmp = &(g_tRwDm.hPic[16]);
                        g_tBmpPara.iX = 44;
                        g_tBmpPara.iY = 144;
                        g_tBmpPara.iX0 = 0;
                        g_tBmpPara.iY0 = 0;
                        g_tBmpPara.iWidth  = 389;
                        g_tBmpPara.iHeight = 186;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WM_SetCallback(hItem, _CbHome);

#if 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3);
                        WM_SetCallback(hItem, _CbHome);
#endif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switch(WM_GetId(pMsg->hWinSrc))
            {
                case ID_BUTTON_2:
                                        switch(pMsg->Data.v)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g_tBmpPara.pBmp = &(g_tRwDm.hPic[16]);
                                                        g_tBmpPara.iX = 0;
                                                        g_tBmpPara.iY = 86;
                                                        g_tBmpPara.iX0 = 0;
                                                        g_tBmpPara.iY0 = 0;
                                                        g_tBmpPara.iWidth  = 389;
                                                        g_tBmpPara.iHeight = 186;
                                                        printf("WM_NOTIFY_PARENT:ID_BUTTON_2:WM_NOTIFICATION_CLICKED\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_tBmpPara.pBmp = &(g_tRwDm.hPic[17]);
                                                        g_tBmpPara.iX = 0;
                                                        g_tBmpPara.iY = 0;
                                                        g_tBmpPara.iX0 = 0;
                                                        g_tBmpPara.iY0 = 0;
                                                        g_tBmpPara.iWidth  = 389;
                                                        g_tBmpPara.iHeight = 186;
                                                        printf("WM_NOTIFY_PARENT:ID_BUTTON_2:WM_NOTIFICATION_RELEASED\n");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将图标裁剪出来比较方便(ps搞这个很容易),再配合按钮自定义回调。
void copy_part_of_bitmap(int x, int y, const GUI_BITMAP *bmp, int x0, int y0, int width, int height)
{
  GUI_RECT rect;

  rect.x0 = x;
  rect.y0 = y;
  rect.x1 = x + width - 1;
  rect.y1 = y + height - 1;
  GUI_SetClipRect(&rect);
  GUI_DrawBitmap(bmp, x0, y0);
  GUI_SetClipRect(NULL);
}

static void _CbHom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printf("WM_PAINT:_CbHome\n");
                        copy_part_of_bitmap(g_tBmpPara.iX,g_tBmpPara.iY,g_tBmpPara.pBmp,g_tBmpPara.iX0,g_tBmpPara.iY0,g_tBmpPara.iWidth,g_tBmpPara.iHeight);
                        //GUI_DrawBitmap(g_tBmpPara.pBmp, 160, 93);

                        break;
                }
                default:
                        BUTTON_Callback(pMsg);
        }
}

static void _CbRvDmHom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                        GUI_DrawBitmap(&(g_tRwDm.hPic[16]), 0, 0);
                        //copy_part_of_bitmap(g_tBmpPara.iX,g_tBmpPara.iY,g_tBmpPara.pBmp,g_tBmpPara.iX0,g_tBmpPara.iY0,g_tBmpPara.iWidth,g_tBmpPara.iHeight);
                        break;
            }
        case WM_INIT_DIALOG:
                        g_tBmpPara.pBmp = &(g_tRwDm.hPic[16]);
                        g_tBmpPara.iX = 44;
                        g_tBmpPara.iY = 144;
                        g_tBmpPara.iX0 = 0;
                        g_tBmpPara.iY0 = 0;
                        g_tBmpPara.iWidth  = 389;
                        g_tBmpPara.iHeight = 186;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WM_SetCallback(hItem, _CbHome);

#if 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3);
                        WM_SetCallback(hItem, _CbHome);
#endif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switch(WM_GetId(pMsg->hWinSrc))
            {
                case ID_BUTTON_2:
                                        switch(pMsg->Data.v)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g_tBmpPara.pBmp = &(g_tRwDm.hPic[16]);
                                                        g_tBmpPara.iX = 0;
                                                        g_tBmpPara.iY = 86;
                                                        g_tBmpPara.iX0 = 0;
                                                        g_tBmpPara.iY0 = 0;
                                                        g_tBmpPara.iWidth  = 389;
                                                        g_tBmpPara.iHeight = 186;
                                                        printf("WM_NOTIFY_PARENT:ID_BUTTON_2:WM_NOTIFICATION_CLICKED\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_tBmpPara.pBmp = &(g_tRwDm.hPic[17]);
                                                        g_tBmpPara.iX = 0;
                                                        g_tBmpPara.iY = 0;
                                                        g_tBmpPara.iX0 = 0;
                                                        g_tBmpPara.iY0 = 0;
                                                        g_tBmpPara.iWidth  = 389;
                                                        g_tBmpPara.iHeight = 186;
                                                        printf("WM_NOTIFY_PARENT:ID_BUTTON_2:WM_NOTIFICATION_RELEASED\n");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我用代码实现图片切割,将图片显示在按钮上。按下时g_tBmpPara.iY = 86;我想把图片往上挪动一下,但是效果与我想法不一样,图片不仅没有挪动,而且按钮上半部分变成白屏,其他地方不变(同样的方法在win 上可以正常实现)。百思不得其解,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迪文科技,觉得你使用的是串口组态屏吧?

我们用的RGB 屏幕。这个图片只是借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