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会出STM32G4的学习版吗?

楼主(2021-02-19):
请问会出STM32G4的学习版吗?

网友:
G4没有H730性比价高,H730也带硬件三角函数加速和硬件滤波器。
由于H730是Flash比较小,所以很便宜,比G4还便宜些,但是RAM大。

网友:
G4主要是用于电力电子里面的,可以看看H7的就能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