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5系列

楼主(2021-02-19):
询问一下大家伙,有用过STM32H725系列片子的吗?
文档中号称工作温度能达125℃,是否有验证?

这个系列比STM32H723系列的通用IO资源要少,宽温特性是个优势。

网友A:
STM32的温度范围不是通过H725和H723区分的,是通过后缀区分的,H725有125的,也有85的。

正常情况下,H723后面也会有125°的。
像F4系列是通过后缀是6或者后缀是7来区分85度或者125度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温度范围不是通过H725和H723区分的,是通过后缀区分的,H725有125的,也有85的。

正常情况下,H7 ...

感谢您的回复,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通过小标号区分,但从ST宣讲材料来看,有大版本区别

呃,额外信息也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通过小标号区分,但从ST宣讲材料来看,有大版本区别

按照他们以往的策略,一般各个型号都有一个125°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