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在实际项目使用中,是使用threadx 的源码形式好还是库方式好啊 ?

楼主(2021-02-21):
请教下,在实际项目使用中,是使用threadx 的源码形式好还是库方式好啊 ?

网友:
如果使用你自己编译的库的话,等价的吧

网友A:
电脑编译速度给力的话,源码好些,方便调试,方便修改全局宏定义。

如果大部分定义基本固定下来了,用库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编译速度给力的话,源码好些,方便调试,方便修改全局宏定义。

如果大部分定义基本固定下来了,用库 ...

明白了,多谢多谢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