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教程中,统计任务运行次数一直是0?

楼主(2021-02-21):
红色字体的任务一直在运行,但是统计的数量一直是0.
教程是这样,我实际运行也是这样。

=================================================
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vTaskUserIF     R       1       320     1
IDLE            R       0       113     5
vTaskMsgPro     B       3       489     3
vTaskLED        B       2       489     2
vTaskStart      B       4       489     4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vTaskUserIF     67              <1%
IDLE            359173          99%
vTaskLED        0               <1%
vTaskStart      1               <1%
vTaskMsgPro     0               <1%

网友:
当前这个统计方式,利用率很低的,统计不到。

你稍微加大下任务的执行利用率,就有效果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vTaskMsgPro的代码执行的太快了,统计不到。我加了红色代码,就可以测试到了。

static void vTaskMsgPro(void *pvParameters)
{
        int i;
    while(1)
    {
                bsp_LedToggle(3);
                for (i=0; i<10000; i++) {
                        if (pvParameters) {}
                }
        vTaskDelay(300);
    }
}

=================================================
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vTaskUserIF     R       1       320     1
IDLE            R       0       113     5
vTaskStart      B       4       489     4
vTaskMsgPro     B       4       489     3
vTaskLED        B       4       489     2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vTaskUserIF     34              <1%
IDLE            143442          99%
vTaskMsgPro     144             <1%
vTaskLED        0               <1%
vTaskStart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