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控制在EDIT控件中输入的英文字符个数只能是6个,怎样实现

楼主(2021-02-21):
想控制在EDIT控件中输入的英文字符个数只能是6个,怎样实现。

网友:
Edit的创建函数可以设置最大字符个数。

楼主:
使用EDIT_SetText函数显示文本,所显示的文本是不是不受所Edit的创建函数设置最大字符个数的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EDIT_SetText函数显示文本,所显示的文本是不是不受所Edit的创建函数设置最大字符个数的限制。

也可以,sprintf配合set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