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STM32定时器发送脉冲

楼主(2021-02-22):
关于STM32定时器发送脉冲,STM32如何才能同时发送4路不同频率,不同数目的脉冲呢?我用定时器+DMA这种方法控制4个步进电机时,第一个电机和第四个电机之间还是有时间间隔,跑个2分钟位置就乱了,做不到同步啊

网友A:
你当前的是TIM CCR配合DMA吗,不如用TIM UP配合DMA,这样可以控制任意IO,然后DMA双缓冲随时更新数值即可。这样仅需一个TIM,一个DMA即可同步控制16路输出。

当然,最简单还是定时器中断

STM32-V4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例程,5V 4相 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74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的是TIM CCR配合DMA吗,不如用TIM UP配合DMA,这样可以控制任意IO,然后DMA双缓冲随时更新数值即可。 ...

我用4个定时器做不到同步输出PWM,坛主你说的是用1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的是TIM CCR配合DMA吗,不如用TIM UP配合DMA,这样可以控制任意IO,然后DMA双缓冲随时更新数值即可。 ...

你那有相关的例程能参考吗?感谢大佬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4个定时器做不到同步输出PWM,坛主你说的是用1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实现吗?

对,一个定时器的UP更新事件配合D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有相关的例程能参考吗?感谢大佬的回复了

F1的没,H7做了。你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的没,H7做了。你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好的,感谢坛主老哥的指点了。淘宝上的 硬汉DSP28335 开发板也是你家店里的吗?DSP有个ePWM功能,貌似可以同步输出PWM波,这个有PDF的教程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的没,H7做了。你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坛主老哥,能不能用操作系统的方式来实现STM32同时发送不同频率不同数目的脉冲?发送函数为图片上的  ,比如 任务1 发送 200hz,100个脉冲,任务2 发送 500hz,100个脉冲。那肯定是任务2先完成,然后等待任务1完成,然后再同时启动,完成下一组脉冲数。其中最重要的是多个任务同时启动,先完成的等待后完成的,这种 方法作为我的备用选项,不知道使用操作系统能不能实现上述的要求?如果可以的话老哥你能给个大概的实现思路吗?比如操作系统中要使用哪几个函数来实现这个 先完成的任务等待后完成的,然后再同时启动 完成下一组脉冲?还有就是rtx 容易实现这个,还是ucos 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主老哥,能不能用操作系统的方式来实现STM32同时发送不同频率不同数目的脉冲?发送函数为图片上的  , ...

这种的最好一个任务里面完成,没必要弄到多个任务里面,无谓的增加设计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