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显示屏怎么自动适配

楼主(2021-02-22):
例如又电阻屏320*240 和 480*320 电容屏 800*480 ,写emwin时候,插不同的显示屏怎么适配

网友A:
我们现在的自动适配是在文件bsp_ts_touch.C里面做的适配,你可以参考是否适合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29&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的自动适配是在文件bsp_ts_touch.C里面做的适配,你可以参考是否适合你

http://www.armbbs.cn/f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