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ubemx 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2-22):
cubemx 自动创建 freertos cmsis-v2 时出现有关 portmacro.h 大量错误   ,而且现在cubemx下载老是错误,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这个用MDK RTE生成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MDK RTE生成很方便。

因为cubemx客户端之前下载过整个固件库,里面有freertos源码直接一键生成,MDK RTE好像还要再在线下一遍很慢老是失败,之前用的好好地,忽然cube就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cubemx客户端之前下载过整个固件库,里面有freertos源码直接一键生成,MDK RTE好像还要再在线下一遍 ...

你的生成是AC6,建议你用AC5生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生成是AC6,建议你用AC5生成试试

后面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硬汉哥 想问下,g系列 ADC1_in1 和ADC2_IN1 都单端 各采一路,可以同时开启吗,这手册上好像没找到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