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43的SDMMC2查询模式做电脑U盘正常,IDMA模式电脑提示格式化

楼主(2021-02-22):
大家好。

STM32H743的SDMMC2查询模式做电脑U盘,读写正常,但IDMA模式电脑就提示格式化。

我本地使用SDMMC2的IDMA模式,读写正常的。但IDMA模式一连接电脑,电脑已经识别出U盘了,但提示格式化,没有容量显示,读写不了。

网友A:
使用DMA要注意Cache问题和IDMA的4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MA要注意Cache问题和IDMA的4字节对齐问题。

谢谢回复。

我看了论坛的例程:“V7-027_SD卡的FatFS文件系统+SD卡虚拟U盘”,其中“SD卡虚拟U盘”功能,也是使用查询模式的SD卡读写的。为什么不用IDMA模式的SD卡读写函数呢?IDMA模式读写应该速度更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看了论坛的例程:“V7-027_SD卡的FatFS文件系统+SD卡虚拟U盘”,其中“SD卡虚拟U盘”功 ...

USB FS全速理论值是1.5MB/S,实际也就500KB-900KB/S,用啥都一样,而且IDMA处理4字节对齐麻烦,没有通用DMA方式,所以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FS全速理论值是1.5MB/S,实际也就500KB-900KB/S,用啥都一样,而且IDMA处理4字节对齐麻烦,没有通用D ...

我现在用的是USB3300了,USB HS。SD卡查询模式写速度只有5.5MB/S左右,怎么都上不去。

但我尝试改为IDMA模式,就出现电脑枚举U盘正常,却要格式化的情况。版主要不也改为IMDA模式测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USB3300了,USB HS。SD卡查询模式写速度只有5.5MB/S左右,怎么都上不去。

但我尝试改为ID ...

差不多,我们H7-TOOL的也是USB3300,也是查询方式,不过是8线的eMMC。

H7-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读速度20-30MB,写速度10-15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我们H7-TOOL的也是USB3300,也是查询方式,不过是8线的eMMC。

H7-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 ...

如果STM32H7加了USB3300高速PHY芯片后,电脑U盘写速度才5.5MB/S左右,那其实和STM32H7的SDMMC理论写速度差别大了。

我觉得IDMA模式才能发挥出SDMMC的读写速度,可惜我这边枚举U盘成功,却出现需要格式化,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STM32H7加了USB3300高速PHY芯片后,电脑U盘写速度才5.5MB/S左右,那其实和STM32H7的SDMMC理论写速度 ...

使用IDMA必须解决4字节对齐问题和Cache问题,你的底层应该没有处理这块,直接调用的SDIO DMA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DMA必须解决4字节对齐问题和Cache问题,你的底层应该没有处理这块,直接调用的SDIO DMA操作的。

我这边的SD卡读写函数,有做4字节对齐和Cache处理的,没问题。

不连接电脑,本地TF卡在IDMA模式下读写正常的。但一连接电脑,调试发现不进入SDMMC2中断,SD卡读函数超时了,所以电脑读不到SD卡容量等信息,点击U盘就提示要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SD卡读写函数,有做4字节对齐和Cache处理的,没问题。

不连接电脑,本地TF卡在IDMA模式下读写 ...

你这样测试下,IDE开启最高性能优化,测试文件系统对SD卡的操作,如果没记错的话,查询方式和DMA方式,50MHz驱动SD卡没什么区别,Class10都是10MB-15MB/S。以H7的性能操作这点数据,用不用IDMA看不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