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H7-TOOL同时采样10路DS18B20实现,带CRC校验,很实用

楼主(2021-02-23):
之前的使用方式,一直都是各种DelayMS,DelayUS,在RTOS里面使用非常不方便,新的方案更实用些

#include "bsp.h"
#include "param.h"

#define DS18B20_IRQ_HANDLE                TIM16_IRQHandler

#define TIM_HARD                                TIM16
#define TIM_HARD_IRQn                        TIM16_IRQn

#define DQ_DIR_OUTPUT(ch)       EIO_ConfigPort(ch, ES_GPIO_OUT)
#define DQ_DIR_INPUT(ch)        EIO_ConfigPort(ch, ES_GPIO_IN)

#define DQ_0(ch)                    EIO_SetOutLevel(ch, 0)
#define DQ_1(ch)                        EIO_SetOutLevel(ch, 1)

/* 判断DQ输入是否为低 */
#define DQ_IS_LOW(ch)                (EIO_GetInputLevel(ch) == 0)

/*
    D0  PD14 PA15 PI0    - DIR PH8      温度1
    D1  PD15 PA8 PH19    - DIR PG8      温度2

    D2  PE6  PD0 PB7     - DIR PD9      温度3
    D3  PE5  PD1 PH11    - DIR PG10     温度4
    D4  PE4  PE7 PH12    - DIR PG12     温度5        --SWD调试占用
    D5  PE2  PE8 PI5     - DIR PG7      温度6
    D6  PE9  PD3 PA0     - DIR PD10     温度7        --SWD调试占用
    D7  PE10 PI6         - DIR PI1      温度8  (有上拉)
    D8  PE11 PD4 PI3     - DIR PG9      温度9         --SWD调试占用
    D9  PE12 PD5         - DIR PI12     温度10 (有上拉)
*/

#define DS_CHAN_NUM     10       /* 最多10个通道 */

static float s_DS18B20_TempReg[DS_CHAN_NUM];
static uint16_t s_err[DS_CHAN_NUM] = {0};

static void DS18B20_StartTimerIRQ(void);
static void DS18B20_StopTimerIRQ(void);

/* 必须添加 volatile, 中断和主任务同时访问时,部分等待语句会被优化掉 */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_ch = 0;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s_status = 0;

/*
*********************************************************************************************************
*        函 数 名: DS18B20_ReadTempReg
*        功能说明: 读温度寄存器的值(原始数据). 循环读,返回上次结果.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表示失败,1表示OK
*********************************************************************************************************
*/
uint8_t DS18B20_ReadTemp(uint8_t _ch, float *_result)
{
    uint8_t re = 0;

    if (_ch >= DS_CHAN_NUM)
    {
        return re;
    }

    EIO_ConfigPort(_ch, ES_GPIO_OUT);    /* DQ方向输出 */

    s_err[_ch] = 1;
    s_ch = _ch;
    s_status = 0;

    /* 定时周期10us,频率100KHz */
        DS18B20_StartTimerIRQ();

    while (s_status != 10)
    {
        //bsp_Idle();
    }

    DS18B20_StopTimerIRQ();

    if (s_err[s_ch] == 1)
    {
        re = 0; /* 返回异常温度值 */
    }
    else
    {
        *_result = (float)s_DS18B20_TempReg[s_ch] / 16;
        re = 1;
    }

    return re;
}

/*
*********************************************************************************************************
*        函 数 名: DS18B20_CaculCRC
*        功能说明: CRC校验
*        形    参: _buf: 数据缓冲区
*                          _len : 数据长度
*        返 回 值: 校验值
*********************************************************************************************************
*/
uint8_t DS18B20_CaculCRC(uint8_t *_buf, uint8_t _len)
{
    uint8_t crc = 0, i, j;

    for (i = 0; i < _len; i++)
    {
        crc = crc ^ _buf[i];
        for (j = 0; j < 8; j++)
        {
            if (crc & 0x01)
                        {
                                crc = (crc >> 1) ^ 0x8C;
                        }
            else
                        {
                                crc >>= 1;
                        }
        }
    }
    return crc;
}

/*
*********************************************************************************************************
*        函 数 名: DS18B20_IRQ_HANDLE
*        功能说明: 10us定时中断服务程序,读取DS18B20温度值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S18B20_IRQ_HANDLE(void)
{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s_time = 0;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s_call_ret = 0;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s_write_value = 0;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_i;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_read;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_rx_buf[9];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_rx_len = 0;

        if (TIM_HARD->SR & TIM_IT_UPDATE)
        {
                TIM_HARD->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

        /*
                复位时序, 见DS18B20 page 15

                首先主机拉低DQ,持续最少 480us
                然后释放DQ,等待DQ被上拉电阻拉高,约 15-60us
                DS18B20 将驱动DQ为低 60-240us, 这个信号叫 presence pulse  (在位脉冲,表示DS18B20准备就绪 可以接受命令)
                如果主机检测到这个低应答信号,表示DS18B20复位成功
        */
        s_time++;
        switch (s_status)
        {
        //                DS18B20_Reset(_ch);

        //                DS18B20_WriteByte(_ch, 0xcc);        /* 发命令 - 跳过ROM */
        //                DS18B20_WriteByte(_ch,0x44);        /* 发转换命令 */

        //                DS18B20_Reset(_ch);                /* 总线复位 */

        //                DS18B20_WriteByte(_ch, 0xcc);        /* 发命令 */
        //                DS18B20_WriteByte(_ch,0xbe);        /* 读温度 */

        //                temp1 = DS18B20_ReadByte(_ch);        /* 读温度值低字节 */
        //                temp2 = DS18B20_ReadByte(_ch);        /* 读温度值高字节 */

        //                return ((temp2 << 8) | temp1);        /* 返回16位寄存器值 */

        case 0:
                s_status++;
                break;

        case 1: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 执行完毕返回状态 */
                s_status = 100;                            /*         去执行DS18B20_Reset */
                break;

        case 2: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s_write_value = 0xcc;
                s_status = 110;                /* DS18B20_WriteByte(_ch, 0xcc); */
                break;

        case 3: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s_write_value = 0x44;
                s_status = 110;                /* DS18B20_WriteByte(_ch,0x44); */
                break;

        case 4: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s_status = 100;                /*         DS18B20_Reset */
                break;

        case 5: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s_write_value = 0xcc;
                s_status = 110;                /* DS18B20_WriteByte(_ch, 0xcc); */
                break;

        case 6: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s_write_value = 0xBE;
                s_status = 110;                /* DS18B20_WriteByte(_ch,0xbe); */
                break;

        case 7:
                s_call_ret = s_status + 1;
                s_status = 120;                /* DS18B20_ReadByte(_ch); 读温度值 */
                break;

        case 8:
                if (DS18B20_CaculCRC((uint8_t *)s_rx_buf, 8) == s_rx_buf[8] && s_rx_buf[4] == 0x7F)
                {
            int16_t reg16;

            reg16 = (s_rx_buf[1] << 8) + s_rx_buf[0];
                        s_DS18B20_TempReg[s_ch] = reg16;

            s_err[s_ch] = 0;                /* 读取成功清0 */
                }
        else
        {
            s_err[s_ch] = 1;
        }
        s_status++;
                break;

        case 9:
                /* 任务结束,关闭定时中断 */
                DS18B20_StopTimerIRQ();
                s_status++;
                break;

        case 10:    /* 执行一次结束,再此处等待 */
                ;
                break;

        case 99:        /* 异常处理 */
                s_err[s_ch] = 1;                /* 错误 */
        s_status = 9;                /* 结束任务 */
                break;

        /************ DS18B20_Reset 总线复位子程序 ************/
        case 100:
        DQ_DIR_OUTPUT(s_ch);    /* DQ方向输出 */
                DQ_0(s_ch);                                /* 拉低DQ */
                s_time = 0;
                s_status++;
                break;

        case 101:                                    /* 延迟 520uS, 要求这个延迟大于 480us */
                if (s_time >= 52)
                {
            DQ_DIR_INPUT(s_ch);     /* DQ方向输入, 外部上拉会拉到高 */
                        //DQ_1(s_ch);                            /* 释放DQ */

                        s_time = 0;
                        s_status++;
                }
                break;

        case 102:                                                /* 延时60us,等待总线电平归位 */
                if (s_time >= 6)
                {
                        s_time = 0;
                        s_status++;
                }
                if (!DQ_IS_LOW(s_ch))            /* 总线已经拉高 */
                {
                        s_time = 0;
                        s_status++;
                }
                break;

        case 103:                                                /*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f (DQ_IS_LOW(s_ch))
                {
                        s_time = 0;
                        s_status++;
                }
                if (s_time > 8)                            /* 80us 没检测到应答,则认为DS18B20异常 */
                {
                        s_status = 99;                    /* 错误处理 */
                }
                break;

        case 104:                                                /* 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
                if (!DQ_IS_LOW(s_ch))
                {
                        s_time = 0;
                        s_status++;
                }
                if (s_time > 30)                /* 300us 没释放,则认为DS18B20异常 */
                {
                        s_status = 99;                /* 错误处理 */
                }
                break;

        case 105:                                                /* 复位成功,下面可以开始读数据了 */
                s_status = s_call_ret;
                break;

        /************ DS18B20_WriteByte ************/
        //        for (i = 0; i < 8; i++)
        //        {
        //                DQ_0(_ch);
        //                bsp_DelayUS(2);

        //                if (_val & 0x01)
        //                {
        //                        DQ_1(_ch);
        //                }
        //                else
        //                {
        //                        DQ_0(_ch);
        //                }
        //                bsp_DelayUS(60);
        //                DQ_1(_ch);
        //                bsp_DelayUS(2);
        //                _val >>= 1;
        //        }
        case 110:
                s_i = 0;
                s_status++;
                break;

        case 110 + 1:
        DQ_DIR_OUTPUT(s_ch);    /* DQ方向输出 */
                DQ_0(s_ch);                            /* 拉低DQ */
                bsp_DelayUS(2);
                if (s_write_value & 0x01)
                {
                        DQ_1(s_ch);
                }
                else
                {
                        DQ_0(s_ch);
                }
                s_time = 0;
                s_status++;
                break;

        case 110 + 2:
                if (s_time >= 6)
                {
                        DQ_1(s_ch);
                        s_write_value >>= 1;

                        if (++s_i >= 8)
                        {
                                s_status++;
                        }
                        else
                        {
                                s_status--;
                        }
                }
                break;

        case 110 + 3:
                s_status = s_call_ret;
                break;

        /************ DS18B20_ReadByte ************/
        //        uint8_t i;
        //        uint8_t read = 0;

        //        for (i = 0; i < 8; i++)
        //        {
        //                read >>= 1;

        //                DQ_0(_ch);
        //                bsp_DelayUS(3);
        //                DQ_1(_ch);
        //                bsp_DelayUS(3);

        //                if (DQ_IS_LOW(_ch))
        //                {
        //                        ;
        //                }
        //                else
        //                {
        //                        read |= 0x80;
        //                }
        //                bsp_DelayUS(60);
        //        }
        //        return read;

        case 120:
                s_rx_len = 0;
                s_status++;
                break;

        case 120 + 1:
                s_i = 0;
                s_read = 0;
                s_status++;
                break;

        case 120 + 2:
                s_read >>= 1;
        DQ_DIR_OUTPUT(s_ch);        /* DQ方向输出 */
                DQ_0(s_ch);
                bsp_DelayUS(3);
                //DQ_1(s_ch);
        DQ_DIR_INPUT(s_ch);         /* DQ方向输入 */
                bsp_DelayUS(3);
                if (DQ_IS_LOW(s_ch))
                {
                        ;
                }
                else
                {
                        s_read |= 0x80;
                }
                s_time = 0;
                s_status++;
                break;

        case 120 + 3:
                if (s_time >= 6)                /* 延迟60us */
                {
                        if (++s_i >= 8)
                        {
                                s_status++;
                        }
                        else
                        {
                                s_status--;
                        }
                }
                break;

        case 120 + 4:
                s_rx_buf[s_rx_len] = s_read;
                if (++s_rx_len >= 9)
                {
                        s_status++;
                }
                else
                {
                        s_status = 120 + 1;
                }
                break;

        case 120 + 5:
                //s_err[s_ch] = 0;                /* 读取成功清0 */
                s_status = s_call_ret;
                break;
        }
}

/*
*********************************************************************************************************
*        函 数 名: DS18B20_StartTimerIRQ
*        功能说明: 启动TIM定时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18B20_StartTimerIRQ(void)
{
        bsp_SetTIMforInt(TIM_HARD, 100*1000, 0, 0);
}

/*
*********************************************************************************************************
*        函 数 名: DS18B20_StopTimerIRQ
*        功能说明: 关闭TIM定时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18B20_StopTimerIRQ(void)
{
        bsp_SetTIMforInt(TIM_HARD, 0, 0, 0);
}

楼主:
H7-TOOL外接8路DS18B20测试说明(2020-12-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146&fromuid=58

网友:
好办法,适合读取频率较低的18B20

网友:
去年就白嫖上了

网友(2021-12-03):
借鉴硬汉哥的方法,给力!

网友A(2022-04-21):
硬汉哥,感觉用RTOS的话,这里还是有一个死等的过程:
while(status != 10)
{
  //bsp_Id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感觉用RTOS的话,这里还是有一个死等的过程:
while(status != 10)
{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面慢慢等待就行,或者里面加个os的Delay

网友:
刚看了下,实现方法挺好!有人知道源码工程在哪个文件吗?刚接触还不熟悉!

网友B(2022-12-07):
用了硬汉兄的方法,但时不时还是会出现CRC错误,定时器也是设置的最高级,醉了,有使用rtt_thread,不过这个应该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了硬汉兄的方法,但时不时还是会出现CRC错误,定时器也是设置的最高级,醉了,有使用rtt_thread,不过这个 ...

检查下上拉电阻多大,适当小一些,信号会可靠些。出现CRC错误,可能和信号质量有关。另外。定时中断优先级一定确保是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上拉电阻多大,适当小一些,信号会可靠些。出现CRC错误,可能和信号质量有关。另外。定时中断优先 ...

你好,4.7k的上拉电阻, 有完整工程吗,我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上拉电阻多大,适当小一些,信号会可靠些。出现CRC错误,可能和信号质量有关。另外。定时中断优先 ...

这个是配置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配置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

是的

网友D(2023-08-28):
*_result = (float)g_dd.temp_buf[g_dd.ch] / 16;
这个温度计算不对吧,不是要*0.625之类的吗?
1/16=0.06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_result = (float)g_dd.temp_buf[g_dd.ch] / 16;
这个温度计算不对吧,不是要*0.625之类的吗?
1/16=0.0 ...

对,他的分辨率是0.0625C

网友E(2023-10-20):
楼主你好,12位分辨率最大转换时间750ms
为什么在发完转化温度指令0x44,不需要等待750m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再读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12位分辨率最大转换时间750ms
为什么在发完转化温度指令0x44,不需要等待750m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不用,直接18B20的CRC校验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不用,直接18B20的CRC校验即可。

再请求一下,校验也通过了,但采集的温度比实际要高10-20度,且一直维持在高温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也问了厂家说 要延迟750ms,但是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求一下,校验也通过了,但采集的温度比实际要高10-20度,且一直维持在高温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DS18B20现在大部分都是假货,使用要注意。

DS18B20假货全球泛滥,老外从70多个经销商购买了1000多个批次,全是假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79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