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ODBUS移植

楼主(2021-02-23):
硬汉哥,我在移植MODBUS程序,现在使用两路485连接从机,但是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帮忙说一下。

就这个,我两个从机,是不是这个发送包和CRC校验都要一一对应,写两个函数啊,那之后怎么区分呀

就这个,我两个从机,是不是这个发送包和CRC校验都要一一对应,写两个函数啊,那之后怎么区分呀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路485,一路与主机通讯,这个没问题,两路与从机通讯,那host.c里面的发送包和CRC校验我是不是一个从机对应一个?那之后解析函数怎么办,也要一个从机一个嘛?

楼主:
别沉啊,帮忙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路485,一路与主机通讯,这个没问题,两路与从机通讯,那host.c里面的发送包和CRC校验我是 ...

封装下API,加个串口参数,这样就可以多个串口公用了。

又或者简单换个API命,再添加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下API,加个串口参数,这样就可以多个串口公用了。

又或者简单换个API命,再添加个文件。

您说的加个文件是我在加个host.c文件,然后把里面所有的函数名字都改掉对应另外一个串口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下API,加个串口参数,这样就可以多个串口公用了。

又或者简单换个API命,再添加个文件。

那如果我要加一个参数的话,封装API,里面的解析函数解析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下API,加个串口参数,这样就可以多个串口公用了。

又或者简单换个API命,再添加个文件。

是在MODS_Poll解析数据包开始添加串口端口号码?是的话怎么判断是哪个串口传过来的呢?不是的话应该在那个地方传递串口端口号和判断条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加一个参数的话,封装API,里面的解析函数解析怎么办?

这个需要你先简单熟悉下代码,就比较好修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MODS_Poll解析数据包开始添加串口端口号码?是的话怎么判断是哪个串口传过来的呢?不是的话应该在那 ...

这样的话,那你就再开个文件吧,重新再定义一组,还方便些。

网友B(2022-05-03):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很久   所有串口共用一个中断接收程序   怎么知道是哪个串口在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很久   所有串口共用一个中断接收程序   怎么知道是哪个串口在接收数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093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