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使用FMC其中的硬件IO其他硬件IO做普通IO是否影响?

楼主(2021-02-23):
STM32使用FMC其中的硬件IO其他硬件IO做普通IO是否影响?

如只用到了FMC的D0~D15、WR硬件信号脚,其他的FMC NE1 NOE 是否能配置普通IO口使用,当然FMC的数据依然按正常的硬件读写,考虑都是否会影响到普通IO?

网友:
没问题。GPIO的不同外设复用功能,在芯片内部硬件设计上应该是做了选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