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中的任务1中的某个函数里定义的局部变量的值的疑问。

楼主(2021-02-23):
freertos中的任务1中的某个函数里定义的局部变量
unsigned char abc=0;
abc =2;

在任务1被切换出后,再从其他任务2调度回任务1,
这个时候任务1的局部变量abc的值是重新被初始化成了0,还是2?

网友A:
还是2。 只要任务没有被人为终止/删除,它的局部变量一直都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2。 只要任务没有被人为终止/删除,它的局部变量一直都在的。

那不相当于static定义的变量了?

网友:
发生任务切换时,这个任务函数的局部变量值保存在任务栈里,只要任务还存在,任务栈没被释放,这个局部变量就一直都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任务就是函数,函数不退出,局部变量都在栈里面,开心的待着。

网友(2022-03-11):
引用 楼主:
那不相当于static定义的变量了?

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2022-08-29):
2,局部变量压到任务栈里面了。就是创建任务时定义的那个数组就是用来干这个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