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的ADC问题,求教!

楼主(2021-02-23):
用的是V5的单ADC多通道的例程,IO口改成了PB0 PB1,ADC1的通道8 和9 ,单独测试时采样都没问题,但是当把两路都接上后,两路的ADC数值都会偏高一点,感觉是两路通道会互相影响,有大佬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求解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类似这个帖子的问题

STM32的ADC两大神奇问题,左右对齐异常,多通道顺序乱了,自己却没遇到过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517&fromuid=58

楼主:
结个贴,目前发现同一个adc的多通道(通道8 9),dma传输模式会存在干扰,降低adc时钟,增加采样周期可以改善,但是干扰还有,我后来是把两个通道分到两个adc上,可以彻底解决

网友(2022-06-27):
引用 楼主:
结个贴,目前发现同一个adc的多通道(通道8 9),dma传输模式会存在干扰,降低adc时钟,增加采样周期可以改 ...

如果你要采的ADC通道很多, 例如有8路采集, 那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