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 不能下载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1-02-23):
各位好,由于我不知道下载了不知名的程序到stm32h750,导致现在再下载其他程序,都会报错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应该是烧录的引脚或者是内存出问题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擦除芯片的程序吗?或者从别的地方把程序下载进去,替换掉那个不知名的程序了?谢谢!

网友A:
Flash读保护了吧,错误的配置晶振容易操作Flash被读保护,解决办法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使用串口或者USB DFU方式均可,这里有个解除读保护,再下载个正常程序,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读保护了吧,错误的配置晶振容易操作Flash被读保护,解决办法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使用串口或者USB ...

好的,我等下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