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使用HAL_Delay,注意HAL_Delay(0)表示0.xms,HAL_Delay(1)表示1.xms,依次类推

楼主(2021-02-24):
默认情况下,我们设置的滴答定时器都是1ms为单位,HAL_Delay也是以这个为时基执行的。

为了保证最小执行时间,HAL库里面直接对这个函数做了+1操作。

由于我们调用HAL_Delay的时刻不定,所以这个函数是无法保证1ms的精度,误差1ms。

HAL_Delay(0)  延迟时间范围0 - 1ms
HAL_Delay(1)  延迟时间范围1 - 2ms
HAL_Delay(2)  延迟时间范围2 - 3ms
。。。。。。。
。。。。。。。

以此类推

网友(2023-10-19):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以前从未想到HAL_Delay()可以设定为数值0。
我今天在任务中调用HAL_Delay()就遇到了。 在FreeRTOS任务函数的同一个位置,调用HAL_Delay(0) 等效于osDelay(1),延时时间是0.x毫秒。

而且,这个x的数值与它在任务函数中的位置有关系。
如果是在任务函数的刚开始的阶段调用HAL_Delay(0) 或osDelay(1),延时时间就比较接近于1ms。可以认为刚进入任务函数时,起点时间就是0.0毫秒。
如果是在任务函数的中间调用它们,延时时间就比较随机了。比如任务函数经过一段数值计算后,再调用延时这种情况。但是都处于0~1毫秒之间。因为此时延时的起点时间是个大约随机的0.y毫秒。

另外,由于只是需要延时1ms左右,osDelay(1)的时间也无法给其他任务使用。所以说HAL_Delay(0) 等效于osDelay(1)意义相同。
还有个考虑,HAL_Delay()的计时来自于TIM11(cubemx的配置) ,RTOS的osDelay(1)计时来自于systick。这2个定时器的启动时间有所不同,也可能带来一些区别吧。我这个实验中,HAL的初始化和任务调度器运行之间只有几个外设的初始化,可以认为启动时间在毫秒尺度上几乎一致,才会有开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