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50 外部flash w25q64,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21-02-24):
各位好,请问我修改版主的外部flash烧录程序,我的是w25q64,然后内存大小改为图片2(fff4),烧录下载出现图片1的问题,请问是什么情况呀?内存大小应该够了呀。
谢谢

网友A:
提示这个是校验失败,也就是你的算法还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这个是校验失败,也就是你的算法还有点问题。

算法有问题是指哪个部分了?是IO口设置不对?还是时钟?还是内存大小?因为我就修改了IO引脚,其他的都没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法有问题是指哪个部分了?是IO口设置不对?还是时钟?还是内存大小?因为我就修改了IO引脚,其他的都没 ...

校验失败 -》读操作或者写操作有问题 -》IO不对,时钟不对,程序不对,内存大小不对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失败 -》读操作或者写操作有问题 -》IO不对,时钟不对,程序不对,内存大小不对等问题

图片3是我的flash设置参数,我的是25q64,我看手册里面编程页是256,但是你的是4*1024,怎么差了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失败 -》读操作或者写操作有问题 -》IO不对,时钟不对,程序不对,内存大小不对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3是我的flash设置参数,我的是25q64,我看手册里面编程页是256,但是你的是4*1024,怎么差了这么多了

教程里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面有说明:

好的,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了,就是把程序烧到外部flash,是不是就可以在程序里面定义一个很大的数组,比如 intA=【99999】【99999】而不会报错,但是如果是把程序烧录在stm32里面,这个数组就会过大而报错?
我刚刚试了,能在stm32里面不能定义的大数组,在外部flash里面也不能定义,是不是我的想法错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了,就是把程序烧到外部flash,是不是就可以在程序里面定义一个 ...

可以的,看我的BSP驱动教程第86章配套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看我的BSP驱动教程第86章配套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请问stm32f103c8t6 也可以使用spi,w25q64 把程序烧录到外部flas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stm32f103c8t6 也可以使用spi,w25q64 把程序烧录到外部flash吗?

没问题。

楼主:
但是c8t6没有qspi,所以只能用spi的方式烧录到w25q64里面了?

网友(2023-06-20):
大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了,就是把程序烧到外部flash,是不是就可以在程序里面定义一个 ...

解决了吗?按86章节进行设置还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按86章节进行设置还是会报错

在你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52

网友C:
楼主,你好,这是通过jlink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是通过jlink下载吗

这个不限制下载器,MDK支持的下载器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