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的FD CAN章节中TTCAN时间触发部分占了一半,知识点确实有点多

楼主(2021-02-24):
章节上看占了一半,内容上占了一半多

网友A:
[摘录]

2002年左右国外推出的TTCAN是一种时间触发的通信协议,在我国电动汽车“863”攻关项目及地方的科研项目中有许多尝试,目的是判断它能否成为新一代汽车的通信骨干网络。在研制中,它们一般规模较小,总线负载较轻,试验环境并不十分恶劣,对误码造成的丢帧不容易发现,且未经长期考验,所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对于大量生产的汽车,必须全面认识TTCAN的优劣,以及汽车控制用总线的技术走向,才能避免采用新技术带来的技术与经济风险。本文试图从可靠性与经济性角度对TTCAN作些分析,供大家决策时参考。

1  TTCAN兴起的推动力量

  TTCAN是在CAN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高层协议,它的出现是为解决CAN应用中遇到的瓶颈而作的一种试探。

  现在,TTCAN已被采纳为国际标准ISO118984;但在工业上也只是试验性的应用,没有见到大规模的采用。虽然如此,对它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仍然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正是这些需求构成了评价一种新技术优劣的依据。CAN是最成功的一种现场总线,在今天依然是应用的主力,经过近20年的实践,对它的局限也有了较多的认识[1]。这里不重复其中总结的内容,仅从应用的角度来说明CAN所面临的问题。

1.1  为满足时限要求不得不降低总线利用率

  CAN是事件触发协议,当许多消息同时要求发送时,竞争结果使低优先级消息发送的时间推后很多,甚至不能满足其时限的要求。

  现以一个SAE benchmark为例[1]。该例有5条5 ms周期的消息,其帧长含1B、2B、1B、2B和4B数据,其余为50、100和1 000 ms的消息。在参考文献[1]中,消息可能的最大长度计算小了,但即便这样,对于5 ms周期的消息在125、250、500 kbps和1 Mbps的总线速率下,最大响应时间为4.456、2.228、1.114、0.557 ms。由于这些消息都置于较高优先级,它们只可能被一个低优先级4B数据消息阻断1次。我们可以只算这几条消息而估计相应总线的通信负载为75 kbps,对应的总线利用率为60%、30%、15%和7.5%。

  现在看看最大响应时间对于应用意味着什么: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以5 ms为采样控制周期,在最坏响应时间为4.456 ms时,执行器产生的反馈控制效果在下一次采样前维持的时间最坏为5-4.456=0.55 ms,最长为5 ms。显然在这种变动巨大的情况下,控制参数只能取得比较保守,例如微分和积分增益不能太强。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控制品质的提高。有些控制算法对这种纯迟后的变化更为敏感,例如smith预估,因此为了保证品质,只能取较低的总线利用率。对于以品质为第一的整车厂,这是唯一的选择,而取较低的总线利用率意味着成本的提高。

1.2  汽车厂是对成本非常敏感的企业

  如果总线利用率只有20%~30%,随着安全、节能与舒适性要求的提高,要增加更多消息而不希望增加成本。1条总线不够,在技术上可再加,或者是连接2个ECU的专用总线,或者是连多个ECU的附加总线。要在2条CAN总线中加网桥,不要说复杂性的增加,成本的增加就很大。以一个网桥200元算,年产20万台车的厂家要增加4 000万元成本。如果把总线利用率提高到60%,这钱就省下来了。

1.3  CAN的开发与应用成本较高

  为了使低优先级消息发送时间减少,不得不修改消息的优先级分配,这种变化增加了维修、管理的成本。由于系统中消息量与种类的变化,消息的送达时间会变化,又增加了认证和验证的工作量和成本。在开发新功能方面,也受到消息优先级设置上的相互影响,不易单独推进。

1.4  CAN达不到线控技术的要求

  线控技术可能简化汽车的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控制能力,是一个重要发展的方向。但要达到与原来机械—液压系统同样的可靠性,需要通信系统有更高的确定性与冗余度。CAN达不到这一确定性要求,所以要改进。当然,新的协议不能在性能上比CAN还差。

  通过时间触发协议,使消息在调度好的时间片内发送,可以消除总线的争用,消息传送的确定性得到了保证,总线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由于一部分消息不具有周期性质,需要提供合理的带宽与时隙分布。TTCAN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时间触发协议,早一点的有TTP/C,晚一点的有FTTCAN、FlexRay等。它们都是在特定时隙指定周期性消息或事件消息的传送,细节上虽有区别,但没有根本的区别。与其他协议比较,TTCAN的优点是它用现有的CAN芯片就可以实现,因此价格便宜。这些经济上的考虑是TTCAN出现的直接推动力量。

2  TTCAN的简要内容

  参考文献[2]有TTCAN的详细介绍。它的作者是TTCAN技术专利发明人、标准起草人。这里仅将它的几个要点摘出:

  ① TTCAN用System Matrix组织时间片。它相当于一个大周期,一个System Matrix里又分为2n个Cycle。在每个Cycle开始处,由时间上的Master节点发Reference消息,时间上的从节点对Reference进行同步,这样就建立了全局时钟。
  ② Cycle里可以划分为若干长度不同的Slot(时隙),但每个Cycle的Slot划分是一样的。
  ③ Slot的用途有3种:Exclusive Window(独占窗)、ArbitraTIon Window(仲裁窗)和 Free Window(空窗)。Exclusive Window用于周期性消息发送,ArbitraTIon Window用于事件消息的争用,Free Window用来备用。
  ④ 禁止消息跨窗口的发送,只有相连续的ArbitraTIon Window除外。为此,禁止CAN的出错自动重发功能。在ArbitraTIon Window内争用的消息要先判断能否发完,如能发完,才可参加争用。
  ⑤ Slot用途的指定是由调度器来实现的,它不是标准的内容,然而事件消息在Arbitration Window的争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随到随争用。按参考文献[2]的想法,事件消息是偶发消息,应用程序可以预先安排几个偶发消息到一个Arbitration Window,再任它们争用。
  ⑥ 在一个Cycle里,Slot的用途不受约束。

3  TTCAN的缺点与问题

(1) TTCAN与CAN是不兼容的

  TTCAN要求独占窗,因此它不能和CAN混合使用在一个系统中。带CAN通信口的ECU不受TTCAN的约束,可在任意时刻发送,就有可能在总线空闲时争得发送权,使TTCAN的调度发送完全失效。汽车厂在采用TTCAN时必须将所有要用到的ECU都改为用TTCAN的方式,这就要重新认证和验证所有的ECU,涉及大的工作量和投资。如果用网关将CAN的ECU过渡到TTCAN网,其成本的增加更大,只具有实验意义。

(2) TTCAN在恶劣环境下误帧太多

  参考文献[3]中, 用实验方法得到CAN在恶劣环境下的误码率为2.6× 10-7。据文章作者认为,这是较为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要好些。为了考察这个数据的有效性,我与该文作者进行了沟通,得到更为详细的资料,见参考文献[4]。根据这些资料,可以认为这个数据是一个与汽车现场接近的数据,不能算作保守。其主要理由有:

  ① 实验的原始想法是只测来源于CAN电缆干扰的误码,所以把CAN发送和接收节点放在屏蔽箱内,用二条电缆传送信号,一条在箱内,一条在箱外,通过比较从二条电缆收到的数据流,计算出误码率。但是将手机放在不带屏蔽、不作双绞的通信线上进行另外的实验时,却没有任何出错,说明来自空间的干扰影响很小。而实际恶劣环境下现场被测试设备的电源与干扰源的电源并不独立。与此对比,认为出错是通过电源传导的,这与原始设想不同。
  ② 实验的恶劣环境是指电焊机工作时的干扰,并无具体的数量指标,无法与汽车的电源传导干扰相比较(ISO7637)。实际上可能不如汽车电源干扰大。
  ③ 在电源传导干扰下,造成误码计数的情形较复杂。它与可能的故障位置、CAN收发节点状态有关。误码有多算也有少算的情形。
  ④ 电焊机是人工操作,通信实验中干扰源只在部分时间存在,计算误码率的通信总量多算了。

  在此推定下,如假设TTCAN的总线利用率为60%,通信速率为500 kbps,按照2.6×10-7的误码率,那么在1小时内会有280.8个误码(500k×3 600×60%×2.6×10-7=280.8),约12.8秒1次。由于TTCAN禁止出错自动重发,因此会大量丢帧。而对CAN来说,只要在12.8 s内重发成功,就不会丢帧。TTCAN要回避这个问题,就要求更完善的抗干扰措施,这意味着成本的提高。

(3) 由预留Error Frame帧引起的开销大

  TTCAN没有禁止Error Frame,由于错误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就可能发生在帧的最后处,每一个Slot都要预留Error Frame的时间,否则它会阻碍下一个Slot内消息的发送,这是很大的开销,使TTCAN远达不到设想的100%的总线利用率。假定最小的数据帧为1B数据,长为65位,而Error Frame为20位,那么这项开销达到23.5%。

(4) Slot用途不同造成时间利用率低由

  于TTCAN规定调度好的Cycle中的Slot划分是一样的,但可能的用途不同。不同的Cycle同一Slot里可能安排了长短不一的消息,此时对短帧来说,留下的时间就浪费了。

(5) 事件消息被阻塞的延迟可能性增大

  在TTCAN中,由于调度结果造成几个连续的Slot都是独占窗,此时事件消息要等待的时间很长,必须有特别的设计加以处理。

(6) 网络内的时间同步要求较高

  用软件来实现时就得留出时间以容许主从节点间的同步误差,这就又减少了带宽。如用Level 2的硬件实现,就不可能马上使成本低到与CAN一样。实际上,置TTCAN于一种新的与CAN无关的总线的地位,要与其他总线作全面的比较,TTCAN就没有其他总线好了。

(7) 丢帧处理两难

  TTCAN在传送出错的情况下,不对本帧进行自动重发。在应用上要有所考虑。或者用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发送,丢掉就算了的策略,这也会浪费带宽;或者由应用层在仲裁窗组织重发,但这相当复杂。如用冗余的第2条总线,意味着成本的加倍。

(8) 仲裁窗的要求较难实现

  在仲裁窗判断事件消息能否发完,然后控制事件消息的发送是不容易实现的。用软件来实时处理来不及,又没有现成的硬件。

  另外,在对付CAN系统中Babbling idiot出错方面,TTCAN没有改进。

4  小结

  工业应用中可靠性是第一位的要求,出错自动重发是CAN最有价值的部分;而TTCAN禁止出错重发,使它的抗干扰能力大打折扣,在应用上造成困难。在许多时间触发协议中纠错的方法都复杂得多,如TTP/C和FlexRay用2个通道传送同样的消息,只要不是2个通道同时出错,消息就能送达,但是其代价是成本比单通道增加1倍。TTCAN也能构造2个通道,也会面临同样的代价问题;而且2个通道同时出错仍是有概率的,要重发又有时限等新的问题。因此在抗干扰方面,TTCAN没有给出性价比合适的解决方案。现在CAN每年都有数亿的节点产量,这说明用户对它的可靠性的认同,而这种可靠性完全来源于CAN在数据链路层实现的出错自动重发功能——干扰是客观存在的,自动纠错使用户根本感觉不到有错。比较所有的现场总线,纠错的方法要比CAN复杂得多,应用就不方便,性价比下降。尽管FlexRay的拓扑结构很多,有星型、总线型等,但设想用于替代CAN的只用1个通道的用法,可能会面临TTCAN同样的干扰丢帧问题;解决出错重发的高层软件并不成熟,也没有标准化,因此目前不会构成对CAN的威胁。

  TTCAN与CAN的不兼容,使它在经济上不能充分利用CAN的资源,所以它也不是CAN的好的升级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摘录]

2002年左右国外推出的TTCAN是一种时间触发的通信协议,在我国电动汽车“863”攻关项目及地方的科 ...

谢谢分享,整理的很好。

网友B(2024-03-24):
请教一下硬汉哥,ttcan的教程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硬汉哥,ttcan的教程上了吗?

TTCAN我没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