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DM9000AEP地址问题

楼主(2021-02-24):
我按照V7中DM9000电路,重新画了一块板,在嘉立创SMT的。
电路板信息如下:
1. MCU为STM32H743VIT6,DM9000的CMD接A18,CS接NE1。
2. DM9000晶振为有源晶振,接pin44

基于V7开发板的双网口例程,我做的修改如下:
1. 修改DM9000_BSP.c和ETH_DM9000.c中的寄存器地址:
    #define   NET_REG_ADDR                        (*((volatile uint16_t *) 0x60000000))
    #define   NET_REG_DATA                        (*((volatile uint16_t *) 0x60080000))

2.配置FMC为16位模式
    hsram.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 16位总线宽度 */

3. 在DM9000_BSP.c的 etherdev_init 函数中添加读取ID的代码
    dm9k_reset();
    printf("dm9k_reset\r\n");
    osDelay(100);
    dm9k_ID = dm9k_ReadID();
    printf("dm9k_ReadID: 0x%x\r\n", dm9k_ID);//正确情况应该是:0x0A469000

故障现象:
1. 读取的ID为0x3131313(正确情况应该是:0x0A469000)
2. 插入网线网口的灯都不亮

而在V7开发板,我修改成16位FMC模式,修改寄存器地址,效果与32位情况一样正常。

请问我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DM9000产生的2.5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产生的2.5V电压是否正常。

2.4x,这应该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产生的2.5V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个问题是我还其他地址,故障现象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4x,这应该算正常吧?

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我还其他地址,故障现象都一样

你降低FMC的GPIO速度等级试试,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降低FMC的GPIO速度等级试试,是不是好点。

故障依旧呀。
总之我设置的地址是对的,是吧?那我再找找办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依旧呀。
总之我设置的地址是对的,是吧?那我再找找办法吧。

DM9000的原理图部分贴下,方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的原理图部分贴下,方便的话。

谢谢您。刚刚找到问题所在:
在bsp.c里面,需要根据地址范围修改MPU的大小,正确的大小如下:
MPU_InitStruct.Size             = ARM_MPU_REGION_SIZE_1MB;//ARM_MPU_REGION_SIZE_64KB;

V7的地址是0x60001000,是在64k范围内。
而我的地址是0x60080000,超过了64k,所以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刚刚找到问题所在:
在bsp.c里面,需要根据地址范围修改MPU的大小,正确的大小如下:
MPU_Init ...

好的,这个地方还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