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外部中断方式捕获脉冲

楼主(2021-02-25):
汉哥,现在有个功能要处理,是风机的风速反馈,工作方式是通过外部中断的方式检测脉冲方波的频率来判断风速,这个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开个上升沿触发,统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上升沿触发,统计就行。

汉哥,就是用上升沿触发,计算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得到频率,但是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不会写啊,还有外部中断的不会写,能提供下逻辑嘛?现在我能想到的是,外部中断判断是否有上升沿触发,之后就不会写了,还有定时器中断里面的计数,判断检测到上升沿就开始计数,之后也不会了,汉哥给指点下好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汉哥,就是用上升沿触发,计算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得到频率,但是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不会写啊,还有 ...

先做个最简单的,外部中断上升沿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最简单的,外部中断上升沿计数。

汉哥啊,你说的通过计算两个相邻的上升沿间隔时间去计算频率,我这边的想法呢是1s内有多少脉冲,通过对脉冲计数得到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哥啊,你说的通过计算两个相邻的上升沿间隔时间去计算频率,我这边的想法呢是1s内有多少脉冲,通过对脉 ...

我觉得都可以,主要是看哪种方式更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哥啊,你说的通过计算两个相邻的上升沿间隔时间去计算频率,我这边的想法呢是1s内有多少脉冲,通过对脉 ...

这个方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