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733, STM32H725/735和STM32H730的区别,含硬件参考设计

楼主(2021-02-25):
1、相比之前系列优势是数据Cache,指令Cache由原来的16KB增加到32KB,带硬件三角函数和硬件滤波器,主频提升到550MHz。
2、带两个8线OctoSPI外设支持,硬件支持实时的加密和解密,可外接HyperFlash,HyperRAM和OctoFlash

硬件设计文档:

区别介绍文档:

楼主: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stm32h735g-dk.html

STM32H735G-DK探索板:

8线HyperRAM和8线OctoFlash

网友A:
我一直以为Twin Quad-SPI 就是OctoSPI,对比后才知道,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Twin Quad-SPI 就是OctoSPI,对比后才知道,不是啊。

之前那个属于“伪8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那个属于“伪8线”。

貌似原理图上提供的有些器件不好买,而且价格也贼贵

网友B:
723和725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C: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加入了Parallel synchronous slave interface ,通过DCMI接口可以直接连接16bit并行ADC不需要通过FMC连接了。看来我又要考虑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3和725的区别是什么?

725多了个SM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加入了Parallel synchronous slave interface ,通过DCMI接口可以直接连接16bit并行AD ...

这个确定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定可以吗

完全可以。

楼主:
嗯,我看了下手册,可以,其中DE和RDY是可选信号。

剩下就是看下最大的DMA性能了,能支持到100MHz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了下手册,可以,其中DE和RDY是可选信号。

剩下就是看下最大的DMA性能了,能支持到100MHz不。 ...

写的数据时钟低于HCLK的四分之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数据时钟低于HCLK的四分之一即可

最关键的是DMA,通用的那个DMA1,DMA2性能不行,比较挫

得看下能不能触发MDMA,这个要是可以的话,100MHz时钟完全处理的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关键的是DMA,通用的那个DMA1,DMA2性能不行,比较挫

得看下能不能触发MDMA,这个要是可以的话,100 ...

好像不行。cubemx下只能配置到DMA2,DMA2,遗憾。我用来做SDR也够了,在ADC片上抽取,50M采样率抽取到1M,把没用的FPGA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cubemx下只能配置到DMA2,DMA2,遗憾。我用来做SDR也够了,在ADC片上抽取,50M采样率抽取到1M ...

有搞头,我看下我们H743的摄像头例子是配置的64MHz做的摄像头数据采集,然后DMA传输存储。速度处理的过来。
这个PSSI应该也无压力

网友D:
有DMA2D,没有硬JPEG外设,很奇怪的型号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DMA2D,没有硬JPEG外设,很奇怪的型号系列

正常,F429就是有DMA2D,没有JPEG

网友E(2021-04-22):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cubemx下只能配置到DMA2,DMA2,遗憾。我用来做SDR也够了,在ADC片上抽取,50M采样率抽取到1M ...

老哥有试出来PSSI的ADC读取吗,我用cubemx配置完用查询发送拿逻辑分析仪读取,读不到数据。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有试出来PSSI的ADC读取吗,我用cubemx配置完用查询发送拿逻辑分析仪读取,读不到数据。有什么注意的 ...

先测试时钟正常输出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测试时钟正常输出没。

我用官方的例程,发现卡在发送以后,中断不会进。时钟似乎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