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CubeProg的命令行使用,自由定义步骤

楼主(2021-02-25):
因项目需要,更新程序时需要先清除读保护,才能下载程序。而cubeprog里面没有这种步骤,只好自己搞命令行了。因为hex文件里面已经包含了写入读保护,所以不用再额外加入保护命令了。
下面是个简单的处理方式,共大家参考。

网友A:
太帅了。还是使用的stlink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帅了。还是使用的stlink塞?

主要是由于这个cubeprog不支持jlink。
如果不追求下载速度,也可以用usb直连线,或者通用串口线。 就是指令需要改一下。

楼主:
提示,这个批处理命令还可以扩展,比如读取指定地址的数据,显示出来;计数;写序列号到某个地址;写指定的option byte数据,usb线连接下载;串口线连接下载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这个批处理命令还可以扩展,比如读取指定地址的数据,显示出来;计数;写序列号到某个地址;写指定的 ...

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
可以用cubeprog的库做二次开发,去年写上位机的时候,库还不能用,只好Qt调用CLI,CLI做的功能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