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RC. HAL 库 us 延时

楼主(2021-02-25):
您好各位同学,STM 32F103使用DWT 延时不会产生其他影响吧,我主要用它来做IIC 时序延时用的。或者说把HAL 库基准时钟改成TIM ,然后再配置systick 做us 延时这样可以吗?

网友A:
都可没问题,我早期搞一批FreeRTOS例子的时候,里面的18B20的微妙延迟就是DWT,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58&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没问题,我早期搞一批FreeRTOS例子的时候,里面的18B20的微妙延迟就是DWT,可以参考

http://www.arm ...

谢谢老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