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256读写时导致部分内存混乱

楼主(2021-02-26):
大家好,最近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感谢。在使用W25Q256芯片读写时,偶尔会出现部分内存乱了的现象,是程序有bug还是这个芯片有点问题呢,帮忙看一下。

网友:
怎么帮你看。

楼主:
就问下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方便问题的解决

网友A:
注意,spi flash的bsp函数里面,开了较大的缓存。因为这个芯片必须是页擦除,一次性操作数据4KB或以上。 是不是这个消耗太多了RAM。
另外,读写spi flash的工作,最好在一个专门的任务中统一运行。 不然,任务之间会打断干活到一半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spi flash的bsp函数里面,开了较大的缓存。因为这个芯片必须是页擦除,一次性操作数据4KB或以上。 是 ...

十分感谢,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