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教FatFs+SDIO+DMA操作SD卡,怎么样去做非阻塞的?

楼主(2021-02-26):
FatFs+SDIO+DMA操作SD卡,需要怎么样去做非阻塞的? 现在看很多fatfs的移植方案, 在BSP_SD_WriteBlocks_DMA后也一直都是在等待SD卡的状态  这样的话 效率不是挺低的么。

网友:
谈一下常用的 DMA2D,MDMA和通用DMA1,DMA2应用分类,为什么有些DMA应用是死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646&fromuid=58

网友(2021-07-17):
其实这个做非阻塞也很简单,就是把标志位换成信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