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中systick的优先级

楼主(2021-02-26):
    UCOSIII中系统定时器的优先级被设置为最高还是最低呢?如果设置为了最低那为什么还需要PendSV呢?不可以直接在systick中断里面进行任务切换吗?

网友:
1、都可以,时间关键,可以设置Systcik优先级最高,任务关键,可以设置最低。
2、可以直接仅用Systick,早期没有专门的PendSV中断做任务切换功能,就是在定时器里面做任务切换。

有了专门的PendSV,更能发挥RTOS优势,特别是RTX这种,专为M内核而生。
使用PendSV的优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一般SysTick优先级默认设置为4,PendSV默认设置为15,0-3留给裸机中断。PendSV的作用类似于SWI(软中断,用来PUSH/POP当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