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关于levelx读写的问题

楼主(2021-02-26):
单独使用Levelx管理W25Q64,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写入数据和lx_nor_flash_sector_read()读出的数据一致,但实际数据都没写进W25Q64,还缺了什么没做么?

  //W25qxx_EraseChip( );  //整片擦除
    lx_nor_flash_initialize();  //levelx初始化

    status = lx_nor_flash_open(&nor_flash, "lx nor", nor_driver_initialize);
     if(status != LX_SUCCESS)
          printf("lx_nor_flash_open error\r\n");
      else
           printf("lx_nor_flash_open sucess\r\n");

     TX_MEMSET(local_buffer,1,sizeof(local_buffer));

     status = 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nor_flash, 0, local_buffer);
     if(status != LX_SUCCESS)
           printf("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 error\r\n");
     else
            printf("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 sucess\r\n");

      status = lx_nor_flash_sector_read(&nor_flash, 0, Read_Buffer);
      if(status != LX_SUCCESS)
           printf("lx_nor_flash_sector_read error\r\n");
      else
           printf("lx_nor_flash_sector_read sucess\r\n");

      status = lx_nor_flash_close(&nor_flash);
      if(status != LX_SUCCESS)
           printf("lx_nor_flash_close error\r\n");
      else
           printf("lx_nor_flash_close sucess\r\n");

网友:
ST也提供了NOR Flash的例子。不过是H7的,你可以参考下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x-cube-azrtos-h7

楼主:
谢谢,ST官方的这个例程我之前也看过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关贴。
W25Q64的SPI读写函数直接copy以前项目中的用过的基于标准库的代码,此代码每次写数据不能超过256字节,用到levelx底层就挂了,改成能连续多页写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关贴。
W25Q64的SPI读写函数直接copy以前项目中的用过的基于标准库的代码,此代码每次写数据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