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关于MAC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1-02-26):
RL-tcp的MAC地址采用的宏定义,在使用中MAC地址是不能相同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实际项目中MAC地址可以采用的定义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6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项目中MAC地址可以采用的定义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97&fromuid ...

我也是想用这个方式的,但是MAC地址是使用的宏定义,
#define _MAC1          0x1E
#define _MAC2          0x30
#define _MAC3          0x6C
#define _MAC4          0xA2
#define _MAC5          0x45
#define _MAC6          0x5E
不能每个板子都重新修改然后编译,这么操作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用这个方式的,但是MAC地址是使用的宏定义,
#define _MAC1          0x1E
#define _MAC2      ...

老版和新版RL-TCPnet都可以运行时动态配置,新版V7.X是用的函数netIF_SetOption设置

楼主:
谢谢,硬汉,研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