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IFO按键移植问题

楼主(2021-02-26):
请教硬汉哥,我把H7 BSP的KEY_FIFO程序移植到了MM32当中去,改变了一些底层代码后,测试发现5个独立按键中只有后3个可以使用,前2个不可以。 测试IsKeyDownFunc函数其可以正常的响应每一个按键。修改s_gpio_list中按键的顺序,同样是前2个不可以使用,后3个正常使用。我debug后发现调用bsp_DetectKey时,s_gpio_list列表前两个按键不论进入次数,其计数器值均会被归为0值。而其他3个则不会。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修改了,想请问一下这类地方debug的思路。按键扫描函数正常10ms扫描了。

网友:
方便的话,贴代码看下。

楼主:
/*
*********************************************************************************************************
*
*        模块名称 : 独立按键驱动模块 (外部输入IO)
*        文件名称 : bsp_key.c
*        版    本 : V1.3
*        说    明 : 扫描独立按键,具有软件滤波机制,具有按键FIFO。可以检测如下事件:
*                                (1) 按键按下
*                                (2) 按键弹起
*                                (3) 长按键
*                                (4) 长按时自动连发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3-02-01 armfly  正式发布
*                V1.1    2013-06-29 armfly  增加1个读指针,用于bsp_Idle() 函数读取系统控制组合键(截屏)
*                                                                   增加 K1 K2 组合键 和 K2 K3 组合键,用于系统控制
*                V1.2        2016-01-25 armfly  针对P02工控板更改. 调整gpio定义方式,更加简洁
*                V1.3        2018-11-26 armfly  s_tBtn结构赋初值0
*
*        Copyright (C), 2016-202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headfile.h"
#include "zb_key.h"

#define HARD_KEY_NUM            5                                                  /* 实体按键个数 */
#define KEY_COUNT                            HARD_KEY_NUM+0                /* 8个独立建 + 2个组合按键 */

/* 使能GPIO时钟 */
#define ALL_KEY_GPIO_CLK_ENABLE()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ENABLE);    \
        };

/* 依次定义GPIO */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
        uint16_t pin;
        uint8_t ActiveLevel;        /* 激活电平 */
}X_GPIO_T;

/* GPIO和PIN定义 */
static const X_GPIO_T s_gpio_list[HARD_KEY_NUM] = {
        {GPIOA, GPIO_Pin_8, 0},                /* K1 */
        {GPIOA, GPIO_Pin_9, 0},        /* K2 */
        {GPIOA, GPIO_Pin_10, 0},                /* K3 */
        {GPIOA, GPIO_Pin_11, 0},                /* JOY_U */
        {GPIOA, GPIO_Pin_12, 0},                /* JOY_D */
};

/* 定义一个宏函数简化后续代码
        判断GPIO引脚是否有效按下
*/
static KEY_T s_tBtn[KEY_COUNT] = {0};
static KEY_FIFO_T s_tKey;                /* 按键FIFO变量,结构体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Var(void);
static void bsp_InitKeyHard(void);
static void bsp_DetectKey(uint8_t i);

#define KEY_PIN_ACTIVE(id)

/*
*********************************************************************************************************
*        函 数 名: KeyPinActive
*        功能说明: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值1 表示按下(导通),0表示未按下(释放)
*********************************************************************************************************
*/
static uint8_t KeyPinActive(uint8_t _id)
{
        uint8_t level;

        if ((s_gpio_list[_id].gpio->IDR & s_gpio_list[_id].pin) == 0)
        {
                level = 0;
        }
        else
        {
                level = 1;
        }

        if (level == s_gpio_list[_id].ActiveLevel)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        函 数 名: IsKeyDownFunc
*        功能说明: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单键和组合键区分。单键事件不允许有其他键按下。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值1 表示按下(导通),0表示未按下(释放)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Func(uint8_t _id)
{
        /* 实体单键 */
        if (_id < HARD_KEY_NUM)
        {
                uint8_t i;
                uint8_t count = 0;
                uint8_t save = 255;

                /* 判断有几个键按下 */
                for (i = 0; i < HARD_KEY_NUM; i++)
                {
                        if (KeyPinActive(i))
                        {
                                count++;
                                save = i;
                        }
                }
                                uart_putchar        (UART_1, _id);
                if (count == 1 && save == _id)
                {
                        return 1;        /* 只有1个键按下时才有效 */
                }

                return 0;
        }

//        /* 组合键 K1K2 */
//        if (_id == HARD_KEY_NUM + 0)
//        {
//                if (KeyPinActive(KID_K1) && KeyPinActive(KID_K2))
//                {
//                        return 1;
//                }
//                else
//                {
//                        return 0;
//                }
//        }

//        /* 组合键 K2K3 */
//        if (_id == HARD_KEY_NUM + 1)
//        {
//                if (KeyPinActive(KID_K2) && KeyPinActive(KID_K3))
//                {
//                        return 1;
//                }
//                else
//                {
//                        return 0;
//                }
//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Key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按键. 该函数被 bsp_Init() 调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Key(void)
{
        bsp_InitKeyVar();                /* 初始化按键变量 */
        bsp_InitKeyHard();        /* 初始化按键硬件 */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KeyHard
*        功能说明: 配置按键对应的GPIO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Har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uint8_t i;

        /* 第1步:打开GPIO时钟 */
        ALL_KEY_GPIO_CLK_ENABLE();

        /* 第2步:配置所有的按键GPIO为浮动输入模式(实际上CPU复位后就是输入状态) */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for (i = 0; i < HARD_KEY_NUM; i++)
        {
                gpio_init.GPIO_Pin = s_gpio_list[i].pin;
                GPIO_Init(s_gpio_list[i].gpio, &gpio_init);
        }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KeyVar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按键变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Var(void)
{
        uint8_t i;

        /* 对按键FIFO读写指针清零 */
        s_tKey.Read = 0;
        s_tKey.Write = 0;
        s_tKey.Read2 = 0;

        /* 给每个按键结构体成员变量赋一组缺省值 */
        for (i = 0; i < KEY_COUNT; i++)
        {
                s_tBtn[i].LongTime = KEY_LONG_TIME;                        /* 长按时间 0 表示不检测长按键事件 */
                s_tBtn[i].Count = KEY_FILTER_TIME/2;                /* 计数器设置为滤波时间的一半 */
                s_tBtn[i].State = 0;                                                        /* 按键缺省状态,0为未按下 */
                s_tBtn[i].RepeatSpeed = 0;                                                /* 按键连发的速度,0表示不支持连发 */
                s_tBtn[i].RepeatCount = 0;                                                /* 连发计数器 */
        }

        /* 如果需要单独更改某个按键的参数,可以在此单独重新赋值 */

//        /* 摇杆上下左右,支持长按1秒后,自动连发 */
//        bsp_SetKeyParam(KID_JOY_U, 100, 6);
//        bsp_SetKeyParam(KID_JOY_D, 100, 6);
//        bsp_SetKeyParam(KID_JOY_L, 100, 6);
//        bsp_SetKeyParam(KID_JOY_R, 100, 6);
}

/*
*********************************************************************************************************
*        函 数 名: bsp_PutKey
*        功能说明: 将1个键值压入按键FIFO缓冲区。可用于模拟一个按键。
*        形    参:  _KeyCode : 按键代码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PutKey(uint8_t _KeyCode)
{
        s_tKey.Buf[s_tKey.Write] = _KeyCode;
//        uart_putstr(UART_1, "入队列:");
//        uart_putchar        (UART_1, _KeyCode);
        if (++s_tKey.Write  >= KEY_FIFO_SIZE)
        {
                s_tKey.Write = 0;
        }
}

/*
*********************************************************************************************************
*        函 数 名: bsp_GetKey
*        功能说明: 从按键FIFO缓冲区读取一个键值。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按键代码
*********************************************************************************************************
*/
uint8_t bsp_GetKey(void)
{
        uint8_t ret;

        if (s_tKey.Read == s_tKey.Write)
        {
                return KEY_NONE;
        }
        else
        {
                ret = s_tKey.Buf[s_tKey.Read];

                if (++s_tKey.Read >= KEY_FIFO_SIZE)
                {
                        s_tKey.Read = 0;
                }
                return ret;
        }
}

/*
*********************************************************************************************************
*        函 数 名: bsp_GetKey2
*        功能说明: 从按键FIFO缓冲区读取一个键值。独立的读指针。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按键代码
*********************************************************************************************************
*/
uint8_t bsp_GetKey2(void)
{
        uint8_t ret;

        if (s_tKey.Read2 == s_tKey.Write)
        {
                return KEY_NONE;
        }
        else
        {
                ret = s_tKey.Buf[s_tKey.Read2];

                if (++s_tKey.Read2 >= KEY_FIFO_SIZE)
                {
                        s_tKey.Read2 = 0;
                }
                return ret;
        }
}

/*
*********************************************************************************************************
*        函 数 名: bsp_GetKeyState
*        功能说明: 读取按键的状态
*        形    参:  _ucKeyID : 按键ID,从0开始
*        返 回 值: 1 表示按下, 0 表示未按下
*********************************************************************************************************
*/
uint8_t bsp_GetKeyState(KEY_ID_E _ucKeyID)
{
        return s_tBtn[_ucKeyID].State;
}

/*
*********************************************************************************************************
*        函 数 名: bsp_SetKeyParam
*        功能说明: 设置按键参数
*        形    参:_ucKeyID : 按键ID,从0开始
*                        _LongTime : 长按事件时间
*                         _RepeatSpeed : 连发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etKeyParam(uint8_t _ucKeyID, uint16_t _LongTime, uint8_t  _RepeatSpeed)
{
        s_tBtn[_ucKeyID].LongTime = _LongTime;                        /* 长按时间 0 表示不检测长按键事件 */
        s_tBtn[_ucKeyID].RepeatSpeed = _RepeatSpeed;                        /* 按键连发的速度,0表示不支持连发 */
        s_tBtn[_ucKeyID].RepeatCount = 0;                                                /* 连发计数器 */
}

/*
*********************************************************************************************************
*        函 数 名: bsp_ClearKey
*        功能说明: 清空按键FIFO缓冲区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按键代码
*********************************************************************************************************
*/
void bsp_ClearKey(void)
{
        s_tKey.Read = s_tKey.Write;
}

/*
*********************************************************************************************************
*        函 数 名: bsp_DetectKey
*        功能说明: 检测一个按键。非阻塞状态,必须被周期性的调用。
*        形    参: IO的id, 从0开始编码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DetectKey(uint8_t i)
{
        KEY_T *pBtn;

        pBtn = &s_tBtn[i];
        if (IsKeyDownFunc(i))
        {
                if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uart_putchar(UART_1, 0xaa);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else if(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else
                {
                        if (pBtn->State == 0)
                        {
                                pBtn->State = 1;
//                                uart_putchar        (UART_1, (uint8_t)(3 * i + 1));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1));
                        }

                        if (pBtn->LongTime > 0)
                        {
                                if (pBtn->LongCount < pBtn->LongTime)
                                {
                                        /* 发送按钮持续按下的消息 */
                                        if (++pBtn->LongCount == pBtn->LongTime)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3));
                                        }
                                }
                                else
                                {
                                        if (pBtn->RepeatSpeed > 0)
                                        {
                                                if (++pBtn->RepeatCount >= pBtn->RepeatSpeed)
                                                {
                                                        pBtn->RepeatCount = 0;
                                                        /* 常按键后,每隔10ms发送1个按键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1));
                                                }
                                        }
                                }
                        }
                }
        }
        else
        {
                if(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else if(pBtn->Count != 0)
                {
                        pBtn->Count--;
                }
                else
                {
                        if (pBtn->State == 1)
                        {
                                pBtn->State = 0;

                                /* 发送按钮弹起的消息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2));
                        }
                }

                pBtn->LongCount = 0;
                pBtn->RepeatCount = 0;
        }
}

/*
*********************************************************************************************************
*        函 数 名: bsp_DetectFastIO
*        功能说明: 检测高速的输入IO. 1ms刷新一次
*        形    参: IO的id, 从0开始编码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DetectFastIO(uint8_t i)
{
        KEY_T *pBtn;

        pBtn = &s_tBtn[i];
        if (IsKeyDownFunc(i))
        {
                if (pBtn->State == 0)
                {
                        pBtn->State = 1;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1));
                }

                if (pBtn->LongTime > 0)
                {
                        if (pBtn->LongCount < pBtn->LongTime)
                        {
                                /* 发送按钮持续按下的消息 */
                                if (++pBtn->LongCount == pBtn->LongTime)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3));
                                }
                        }
                        else
                        {
                                if (pBtn->RepeatSpeed > 0)
                                {
                                        if (++pBtn->RepeatCount >= pBtn->RepeatSpeed)
                                        {
                                                pBtn->RepeatCount = 0;
                                                /* 常按键后,每隔10ms发送1个按键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1));
                                        }
                                }
                        }
                }
        }
        else
        {
                if (pBtn->State == 1)
                {
                        pBtn->State = 0;

                        /* 发送按钮弹起的消息 */
                        bsp_PutKey((uint8_t)(3 * i + 2));
                }

                pBtn->LongCount = 0;
                pBtn->RepeatCount = 0;
        }
}

/*
*********************************************************************************************************
*        函 数 名: bsp_KeyScan10ms
*        功能说明: 扫描所有按键。非阻塞,被systick中断周期性的调用,10ms一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KeyScan10ms(void)
{
        uint8_t i;

        for (i = 0; i < KEY_COUNT; i++)
        {
                bsp_DetectKey(i);
        }
}

/*
*********************************************************************************************************
*        函 数 名: bsp_KeyScan1ms
*        功能说明: 扫描所有按键。非阻塞,被systick中断周期性的调用,1ms一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KeyScan1ms(void)
{
        uint8_t i;

        for (i = 0; i < KEY_COUNT; i++)
        {
                bsp_DetectFastIO(i);
        }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code]/*
*********************************************************************************************************
*
*        模块名称 : 按键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bsp_key.h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头文件
*
*        Copyright (C), 2013-2014,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fndef __BSP_KEY_H
#define __BSP_KEY_H

#include "common.h"

/* 根据应用程序的功能重命名按键宏 */
#define KEY_DOWN_K1                KEY_1_DOWN
#define KEY_UP_K1                KEY_1_UP
#define KEY_LONG_K1                KEY_1_LONG

#define KEY_DOWN_K2                KEY_2_DOWN
#define KEY_UP_K2                KEY_2_UP
#define KEY_LONG_K2                KEY_2_LONG

#define KEY_DOWN_K3                KEY_3_DOWN
#define KEY_UP_K3                KEY_3_UP
#define KEY_LONG_K3                KEY_3_LONG

#define JOY_DOWN_U                KEY_4_DOWN                /* 上 */
#define JOY_UP_U                KEY_4_UP
#define JOY_LONG_U                KEY_4_LONG

#define JOY_DOWN_D                KEY_5_DOWN                /* 下 */
#define JOY_UP_D                KEY_5_UP
#define JOY_LONG_D                KEY_5_LONG

//#define JOY_DOWN_L                KEY_6_DOWN                /* 左 */
//#define JOY_UP_L                KEY_6_UP
//#define JOY_LONG_L                KEY_6_LONG

//#define JOY_DOWN_R                KEY_7_DOWN                /* 右 */
//#define JOY_UP_R                KEY_7_UP
//#define JOY_LONG_R                KEY_7_LONG

//#define JOY_DOWN_OK                KEY_8_DOWN                /* ok */
//#define JOY_UP_OK                KEY_8_UP
//#define JOY_LONG_OK                KEY_8_LONG

//#define SYS_DOWN_K1K2        KEY_9_DOWN                /* K1 K2 组合键 */
//#define SYS_UP_K1K2            KEY_9_UP
//#define SYS_LONG_K1K2        KEY_9_LONG

//#define SYS_DOWN_K2K3        KEY_10_DOWN                /* K2 K3 组合键 */
//#define SYS_UP_K2K3          KEY_10_UP
//#define SYS_LONG_K2K3        KEY_10_LONG

/* 按键ID, 主要用于bsp_KeyState()函数的入口参数 */
typedef enum
{
        KID_K1 = 0,
        KID_K2,
        KID_K3,
        KID_K4,
        KID_K5,
        KID_JOY_L,
        KID_JOY_R,
        KID_JOY_OK
}KEY_ID_E;

/*
        按键滤波时间50ms, 单位10ms。
        只有连续检测到5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即使按键电路不做硬件滤波,该滤波机制也可以保证可靠地检测到按键事件
*/
#define KEY_FILTER_TIME   5
#define KEY_LONG_TIME     100                        /* 单位10ms, 持续1秒,认为长按事件 */

/*
        每个按键对应1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
typedef struct
{
        /* 下面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判断按键手否按下的函数 */
        uint8_t (*IsKeyDownFunc)(void); /* 按键按下的判断函数,1表示按下 */

        uint8_t  Count;                        /* 滤波器计数器 */
        uint16_t LongCount;                /* 长按计数器 */
        uint16_t LongTime;                /*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uint8_t  State;                        /* 按键当前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
        uint8_t  RepeatSpeed;        /* 连续按键周期 */
        uint8_t  RepeatCount;        /* 连续按键计数器 */
}KEY_T;

/*
        定义键值代码, 必须按如下次序定时每个键的按下、弹起和长按事件

        推荐使用enum, 不用#define,原因:
        (1) 便于新增键值,方便调整顺序,使代码看起来舒服点
        (2) 编译器可帮我们避免键值重复。
*/
typedef enum
{
        KEY_NONE = 0,                        /* 0 表示按键事件 */

        KEY_1_DOWN,                                /* 1键按下 */
        KEY_1_UP,                                /* 1键弹起 */
        KEY_1_LONG,                                /* 1键长按 */

        KEY_2_DOWN,                                /* 2键按下 */
        KEY_2_UP,                                /* 2键弹起 */
        KEY_2_LONG,                                /* 2键长按 */

        KEY_3_DOWN,                                /* 3键按下 */
        KEY_3_UP,                                /* 3键弹起 */
        KEY_3_LONG,                                /* 3键长按 */

        KEY_4_DOWN,                                /* 4键按下 */
        KEY_4_UP,                                /* 4键弹起 */
        KEY_4_LONG,                                /* 4键长按 */

        KEY_5_DOWN,                                /* 5键按下 */
        KEY_5_UP,                                /* 5键弹起 */
        KEY_5_LONG,                                /* 5键长按 */

//        KEY_6_DOWN,                                /* 6键按下 */
//        KEY_6_UP,                                /* 6键弹起 */
//        KEY_6_LONG,                                /* 6键长按 */

//        KEY_7_DOWN,                                /* 7键按下 */
//        KEY_7_UP,                                /* 7键弹起 */
//        KEY_7_LONG,                                /* 7键长按 */

//        KEY_8_DOWN,                                /* 8键按下 */
//        KEY_8_UP,                                /* 8键弹起 */
//        KEY_8_LONG,                                /* 8键长按 */

//        /* 组合键 */
//        KEY_9_DOWN,                                /* 9键按下 */
//        KEY_9_UP,                                /* 9键弹起 */
//        KEY_9_LONG,                                /* 9键长按 */

//        KEY_10_DOWN,                        /* 10键按下 */
//        KEY_10_UP,                                /* 10键弹起 */
//        KEY_10_LONG,                        /* 10键长按 */
}KEY_ENUM;

/* 按键FIFO用到变量 */
#define KEY_FIFO_SIZE        1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KEY_FIFO_SIZE];                /* 键值缓冲区 */
        uint8_t Read;                                        /* 缓冲区读指针1 */
        uint8_t Write;                                        /* 缓冲区写指针 */
        uint8_t Read2;                                        /* 缓冲区读指针2 */
}KEY_FIFO_T;

/* 供外部调用的函数声明 */
void bsp_InitKey(void);
void bsp_KeyScan10ms(void);
void bsp_PutKey(uint8_t _KeyCode);
uint8_t bsp_GetKey(void);
uint8_t bsp_GetKey2(void);
uint8_t bsp_GetKeyState(KEY_ID_E _ucKeyID);
void bsp_SetKeyParam(uint8_t _ucKeyID, uint16_t _LongTime, uint8_t  _RepeatSpeed);
void bsp_ClearKey(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