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正确理解STM32H7支持的硬件串口FIFO空间大小

楼主(2021-02-27):
手册中介绍是发送和接收各带了16个:

为了方便支持串口的9bit数据长度,8bit数据长度和7bit数据长度,FIFO是支持bit操作的。

即上面截图的16个是指可以处理16个9bit的数据长度串口数据,当然处理8bit和7bit更没问题。

根据参考手册说明,TxFIFO大小是16*9bit,而RxFIFO大小是16*12bit。

HAL库的处理:
static void UARTEx_SetNbDataToProcess(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8_t rx_fifo_depth;
  uint8_t tx_fifo_depth;
  uint8_t rx_fifo_threshold;
  uint8_t tx_fifo_threshold;
  uint8_t numerator[] = {1U, 1U, 1U, 3U, 7U, 1U, 0U, 0U};
  uint8_t denominator[] = {8U, 4U, 2U, 4U, 8U, 1U, 1U, 1U};

  if (huart->FifoMode == UART_FIFOMODE_DISABLE)
  {
    huart->NbTxDataToProcess = 1U;
    huart->NbRxDataToProcess = 1U;
  }
  else
  {
    rx_fifo_depth = RX_FIFO_DEPTH;
    tx_fifo_depth = TX_FIFO_DEPTH;
    rx_fifo_threshold = (uint8_t)(READ_BIT(huart->Instance->CR3, USART_CR3_RXFTCFG) >> USART_CR3_RXFTCFG_Pos);
    tx_fifo_threshold = (uint8_t)(READ_BIT(huart->Instance->CR3, USART_CR3_TXFTCFG) >> USART_CR3_TXFTCFG_Pos);
    huart->NbTxDataToProcess = ((uint16_t)tx_fifo_depth * numerator[tx_fifo_threshold]) / (uint16_t)denominator[tx_fifo_threshold];
    huart->NbRxDataToProcess = ((uint16_t)rx_fifo_depth * numerator[rx_fifo_threshold]) / (uint16_t)denominator[rx_fifo_threshold];
  }
}

楼主:
中断里面的处理:

/**
  * @brief TX interrrupt handler for 7 or 8 bits data word length and FIFO mode is enabled.
  * @note   Function is called under interruption only, once
  *         interruptions have been enabled by HAL_UART_Transmit_IT().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UART_TxISR_8BIT_FIFOEN(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16_t  nb_tx_data;

  /* Check that a Tx process is ongoing */
  if (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for (nb_tx_data = huart->NbTxDataToProcess ; nb_tx_data > 0U ; nb_tx_data--)
    {
      if (huart->TxXferCount == 0U)
      {
        /* Disable th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
        CLEAR_BIT(huart->Instance->CR3, USART_CR3_TXFTIE);

        /* Enable the UART Transmit Complete Interrupt */
        SET_BIT(huart->Instance->CR1, USART_CR1_TCIE);

        break; /* force exit loop */
      }
      else if (READ_BIT(huart->Instance->ISR, USART_ISR_TXE_TXFNF) != 0U)
      {
        huart->Instance->TDR = (uint8_t)(*huart->pTxBuffPtr & (uint8_t)0xFF);
        huart->pTxBuffPtr++;
        huart->TxXferCount--;
      }
      else
      {
        /* Nothing to do */
      }
    }
  }
}

/**
  * @brief TX interrrupt handler for 9 bits data word length and FIFO mode is enabled.
  * @note   Function is called under interruption only, once
  *         interruptions have been enabled by HAL_UART_Transmit_IT().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UART_TxISR_16BIT_FIFOEN(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16_t *tmp;
  uint16_t  nb_tx_data;

  /* Check that a Tx process is ongoing */
  if (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
    for (nb_tx_data = huart->NbTxDataToProcess ; nb_tx_data > 0U ; nb_tx_data--)
    {
      if (huart->TxXferCount == 0U)
      {
        /* Disable th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
        CLEAR_BIT(huart->Instance->CR3, USART_CR3_TXFTIE);

        /* Enable the UART Transmit Complete Interrupt */
        SET_BIT(huart->Instance->CR1, USART_CR1_TCIE);

        break; /* force exit loop */
      }
      else if (READ_BIT(huart->Instance->ISR, USART_ISR_TXE_TXFNF) != 0U)
      {
        tmp = (uint16_t *) huart->pTxBuffPtr;
        huart->Instance->TDR = (((uint32_t)(*tmp)) & 0x01FFUL);
        huart->pTxBuffPtr += 2U;
        huart->TxXferCount--;
      }
      else
      {
        /* Nothing to do */
      }
    }
  }
}

网友A(2023-04-12):
请问在STM32中有人说DMA存在FIFO,而有的人说UART存在FIFO,看上面的代码是对串口的FIFO进行设置,请问有DMA存在FIFO的情况吗?还是前面说的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STM32中有人说DMA存在FIFO,而有的人说UART存在FIFO,看上面的代码是对串口的FIFO进行设置,请问有DM ...

H7系列的UART你们有硬件FIFO
DMA也是有FIFO的,DMA的FIFO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