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 从SDRAM中取图片

楼主(2021-02-27):
显示图片正常

从SDRAM中读取截图,横轴容易错位,原图这样的

截图出来是这样的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这个是怎么个操作过程,直接读取LTDC在SDRAM中的显存空间吗,然后上传SDRAM显存空间的数据,又或者存储到SD卡保存为图片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个操作过程,直接读取LTDC在SDRAM中的显存空间吗,然后上传SDRAM显存空间的数据,又或者存储到SD ...

直接读取LTDC在SDRAM中的显存空间,然后存储到U盘为图片

楼主:
直接读取LTDC在SDRAM中的显存空间   存储到U盘bmp图片

楼主:
直接读取LTDC在SDRAM中的显存空间  然后存储到SD卡保存为图片格式

楼主:
颓了,为啥我自己的帖子没法回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525

想要回复这个帖子的

直接读取LTDC在SDRAM中的显存空间,然后存储到SD卡保存为图片格式

800*480液晶  RGB565

for(bmp_byte_count=0;bmp_byte_count<800*480*2/1024;bmp_byte_count++){
   memcpy(buf,(uint32_t *)(LCD_FRAME_BUFFER + BUFFER_OFFSET+1024*bmp_byte_count),1024);
   //write buf到文件中  每次1024
}

看完,恳请管理员删除这个帖子   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525

想要回复这个帖子的

直接帮你把帖子合并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帮你把帖子合并过来了。

硬汉哥,帮看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读取sdram数据保存为图片   图片横轴错位的问题    它只是在一行里面的起始位置错   然后在一行里面循环   没有错到下一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帮看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读取sdram数据保存为图片   图片横轴错位的问题    它只是在一行里 ...

仅看你贴的这段代码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