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想用MDK建立兆易创新的GD32F303CG的RTX5项目

楼主(2021-02-27):
C:\Arm\Packs\Keil\ARM_Compiler\1.6.3\Source\EventRecorder.c(152): error:  #101: "EventStatus"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报这个错误。请教一下,这个如何修改呢?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方式添加的,MDK RTE环境添加的吗

网友:
也想在GD上面用RTX5.正在等板子回来。一起努力

网友:
我也准备在GD上面运行RTX5,正在等待板子回来。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方式添加的,MDK RTE环境添加的吗

硬汉,确实使用RTE生成的.使用RTX5 source code形式就会报这个错误,使用Library就不会。后面尝试把Compiler从1.6.3降到1.6.1,好像两者都不会报错了

网友B(2021-07-16):
修改下GD的文件即可。

网友C(2022-08-25):
引用 网友B:
修改下GD的文件即可。

怎样改呢??
我正在使用GD32F407VET6做项目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通过Keil把Device改为STM32F407VET之后,就能顺利编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样改呢??
我正在使用GD32F407VET6做项目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通过Keil把Device改为STM32F407VET之 ...

GD的头文件有EventStatus定义但是几乎没有用过(这个坑),但是和RTX的冲突了, 改一下就行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D:
GD的头文件有EventStatus定义但是几乎没有用过(这个坑),但是和RTX的冲突了, 改一下就行

兄弟,能不能分享一下移植完的模板呢?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厂家难道不测试就发布软件吗?

网友E(2024-12-05):
修改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改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我移GD32H7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