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 如果有硬件复用一个端口IO,软件驱动这个端口所有IO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2-28):
STM32H7 如果有硬件复用一个端口IO,软件驱动这个端口所有IO会有什么影响?

比如STM32H750VB的QSPI BK1_IO2 占用了GPIOE的PE2脚,该脚配置为硬件复用了,其它剩余GPIOE的引脚都是普通IO。

软件对GPIOE->ODR=0xFFFF或GPIOE->ODR=0x0000这样驱动,会对QSPI这个信号脚有什么影响?硬件会抢占软件的驱动IO吗?如果有会对QSPI跑的程序有延迟吗? 我知道可以用GPIOE->BSRR这种方式,但是这种需要位移计算,影响效率,谢谢了!

网友A:
硬件复用的情况下,这些ODR寄存器也是起作用的。

BSRR寄存器可以不需要移位,可以直接赋值32bit全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复用的情况下,这些ODR寄存器也是起作用的。

BSRR寄存器可以不需要移位,可以直接赋值32bit全部值。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