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 QSPI如何远程升级?

楼主(2021-02-28):
是否在0x08000000的引导程序处配置QSPI外设,将应用程序BIN文件COPY到QSPI FLASH 0x90000000地址上,然后跳转该地址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打算QSPI Flash执行程序的话,是这样的。

网友:
https://github.com/RT-Thread-Stu ... ojects/art_pi_qboot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的实现,这要你的数据写入对应的分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