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停机模式下,是不是停在红色代码那个位置?

楼主(2021-02-28):
按下K3后,红色代码运行后,mcu就停了,按下K2后唤醒,开始执行portENTER_CRITICAL();
我的理解对吗?
主要是我觉得关中断,应该房贷红色代码的前面。

                                case KEY_DOWN_K3: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portENTER_CRITICAL();

网友A:
不可以,这样就把K2外部中断唤醒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样就把K2外部中断唤醒关闭了。

对对对。我应该自己测试一下。那就是红色代码一运行完,mcu就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