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硬件接口和显示图位深的关系

楼主(2021-02-28):
当硬件接口位16根bus ,硬件物理接口时RGB565.若选择emwin的图时32位图,且选择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32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8888I
#define ELCDIF_PIXEL_FORMAT kELCDIF_PixelFormatXRGB8888

那么显示在液晶屏上的图像时RGB565还是RGB888.

楼主:
硬汉哥,您给解一下这个惑呗

网友A:
emWin内部的处理是ARGB8888或者ABGR8888两种方式,然后根据用户实际配置GUICC_XXX(和你的液晶屏适配)来做转换再输出。

而你显示的图片格式,可以是任何格式。

网友:
图像是用bmp工具转换生成的,取决于你的设置是RGB565还是RGB888,或者其他。
硬件物理接口RGB565是跟具体的LCD IC匹配,是独立于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内部的处理是ARGB8888或者ABGR8888两种方式,然后根据用户实际配置GUICC_XXX(和你的液晶屏适配)来做 ...

多谢,要到我要的答案了,硬件物理接口决定了最后显示的位深